[悟]
Inspire1的相机不能热插拔?

楼主(2015-08-04):
如果不能热插拔的话,
那每次飞行不是都要 通电-退出运输模式-断电-装相机-通电
不飞了都要断电-拆下相机-通电-进入运输模式-断电
这么麻烦?

网友A:
还是断了电保险些!

网友B:
不知道你试试

网友C:
inspire1我从来都是带电上下云台的

网友D:
热插拔了好几次。。貌似没问题。。。

网友E:
只是多按了几下开关,多等了几秒钟。
没感觉麻烦多少哈。

网友F:
新固件支持热拔插了。

楼主:
已有答案:新固件有优化
优化运输模式;用户可以在挂载相机的情况下让飞机进入运输模式准备状态,拆卸相机以后,飞机自动变形;用户还可以把飞机退出运输模式以后,不断电情况下直接挂载相机。

网友G:
正常带电上下云台

网友H:
必须支持热插拔啊

网友I:
安全第一 安全第一.....

网友J(2016-11-28):
没感觉麻烦多少哈。直接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