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不懂apm固定翼

楼主(2015-08-04):
为什么apm装在固定翼上 不设置飞翼或者v尾 模式是自稳 为什么左右倾斜固定翼的时候不应该只是副翼动有反应吗? 为什么连方向舵也会动? 手动模式的时候就全部
舵机
都是正常的

网友A:
转向补偿,不知对不对

网友B:
有两个参数,是转向时候补偿方向舵的,你看看调成0试试。还有你是电传A模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