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是关于apm的

楼主(2015-08-04):
固定翼上apm飞控可以倒着安装吗?

网友:
试一下,分享出来,然后你就是第一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问

有的固定翼仓门是在下面开的 然后左右位置也不够  所以才想到可不可以倒着装

网友:
apm怎样装也行,你想的到的安装它也行

网友B:
可以的,里面改一个参数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里面改一个参数就行

改什么?_?

网友B:
在高级参数里改下主板朝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高级参数里改下主板朝向

谢谢你的回复  不用了改了 已经买了nx3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  不用了改了 已经买了nx3

。。。NX3没有APM那么强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NX3没有APM那么强大

我的APM是多轴上的   不想麻烦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