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装直升机是怎么克服陀螺效应的?

楼主(2015-08-04):
好像有的直升机只有两片扇叶,,,还有的像武装直升机没有发现副翼啊,,都是四五片扇叶!!!

网友A:
有种叫 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东西 具体可问下度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种叫 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东西 具体可问下度娘!

可是都说直升飞机要克服陀螺效应啊

网友B:
我还没见过哪个型号的武装直升机没有后旋翼的,LZ能说来听听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还没见过哪个型号的武装直升机没有后旋翼的,LZ能说来听听吗?

不是后旋翼!!!是副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还没见过哪个型号的武装直升机没有后旋翼的,LZ能说来听听吗?

可百度陀螺效应,直升飞机,跟飞机前进有关,不是说克服反旋转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百度陀螺效应,直升飞机,跟飞机前进有关,不是说克服反旋转力

LZ所说的副翼是不是图中那种?

如果是的话,这是平衡杆。利用离心力保证旋翼与主轴成固定、合适的角度,属于比较低级的控制方式
而一般好一点的模型直升机到真飞机都没有平衡杆而采用旋翼桨毂(旋翼与主轴中复杂的机械装置),操作更复杂但更灵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还没见过哪个型号的武装直升机没有后旋翼的,LZ能说来听听吗?

有啊     共轴双桨直升机   可以不要旋翼     还有的直升机后面是用喷气的发动机代替的  可调节喷气的角度

网友(2015-09-03):
鱼鹰没有

网友C:
高档模型直升机用“斜盘”控制主旋翼。主旋翼的迎角是可变的,控制迎角的拉杆一端靠在斜盘上,斜盘旋转一周,拉杆控制主旋翼的迎角从小到大变化一次;这样当直升机前进时各个旋翼的迎角时时刻刻在变化着:向前时小迎角,向后时大迎角,各个旋翼作用到主轴的力是相同的。这就克服了“陀螺效应”。真的直升机应该也是这样。

网友:
陀螺效应是靠尾旋翼的转动来抵消的

网友:
现在的直升机取消平衡翼 改用陀螺仪控制 至少航模是这样的

网友:
一起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2016-02-07):
小手一抖,拿分就走

网友:
以上各楼似乎都没有涉及到“陀螺效应”,按普通物理学中的“陀螺效应”似乎是这样:假定直升机要做“横滚”时,向某方向横滚会产生低头、反方向横滚会抬头的力矩。对于楼主的问题,猜想:当需要这种“左、右”倾斜的动作时,控制旋翼迎角的、类似模型直升机中的“斜盘”,可以适当调整,减小“陀螺效应”的影响。

网友:
组装直升机,只有俄罗斯的卡系列的,比如世界唯一一款带弹射器的武装直升机,卡50,但是这系列大多都是一轴共桨来抵消陀螺效应的,还有感觉对这种事较真没必要,又不需要你去研究制造直升机,

网友D:
还有楼主貌似没有搞清什么事陀螺效应,抵消陀螺效应和副翼没关系,靠的是尾桨,来抵消的

网友:
自己拿个450来试试,去掉大浆,通电打舵,试试左右两边的方向,尾桨的转速变化,拿在手里感觉更明显,但是要注意安全。注“请仔细理解请楚陀螺效应是怎么回事,你提出的问题就是有问题滴”

网友:
除了一轴共浆貌似现在知道的直升机不论武装的还是民用的,航模的,都是利用尾桨抵消陀螺效应的。

网友(2016-03-16):
引用 网友D:
还有楼主貌似没有搞清什么事陀螺效应,抵消陀螺效应和副翼没关系,靠的是尾桨,来抵消的

尾桨是抵消主旋翼的反作用力的,和陀螺效应无关。

网友:
个人感觉多亏了陀螺效应, 直升机在风中才会稳定, 但相对灵活性要降低了

网友E:
无意中进来这个版块,看到了这个问题,试着回答一下吧!
首先,武装直升机是有陀螺效应的,而且转弯的时候很明显,以左旋直升机(顺时针)为例,左转弯会低头,右转弯会抬头,而且很明显,这就需要用驾驶杆来抵消,而且要有提前量,改出转弯动作相反。
尾桨主要是抵消反扭矩的,而且一般尾桨都是向后转动,这样好处是给机头一个抬头力矩。  主轴一般有前倾斜角,这样是为了平飞的时候不至于低头太厉害。
悬停时一般机体都是倾斜的,这是因为尾桨高度和旋转面不一样高,而产生了倾斜力矩(高,低置尾桨相反)。
前进时由于前行桨叶和后行桨叶相对空气速度不同而导致升力不一样,机体会倾斜,为了防止桨叶疲劳,所以有了挥舞铰和摆振铰。
真机尾巴不是用陀螺仪的,而是飞行员用脚蹬控制的,但是蹬多少就是多少,不会自己回中,所以螺距增大,减小,都需要蹬脚蹬配合。
想到哪里说到哪里。。。。。。

网友:
不懂你问什么

网友:
云里雾里的,啥是陀螺效应?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还没见过哪个型号的武装直升机没有后旋翼的,LZ能说来听听吗?

卡50没有后旋翼

网友:
引用 网友E:
无意中进来这个版块,看到了这个问题,试着回答一下吧!
首先,武装直升机是有陀螺效应的,而且转弯的时候 ...

靠谱

网友:
楼主想问的应该是陀螺的进动性吧。其实在直升机中不是抵消,而是利用进动性。例如斜盘向前倾斜旋翼面产生向左翻转的力,利用进动性延后90度输出,所以机身向前倾斜

网友(2016-05-07):
引用 网友C:
高档模型直升机用“斜盘”控制主旋翼。主旋翼的迎角是可变的,控制迎角的拉杆一端靠在斜盘上,斜盘旋转 ...

斜盘就是十字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