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DS Chase 360 久违的飞行(附chase360 维护心得)

楼主(2015-08-04):
最近一直忙于学业,很久没有飞了好天气出去溜溜,技术不好,大侠们轻拍
配置:
KST 215mg *4
KDS Ebar v2Graupner 45A 蝎子2520
转速3200

上一个短视频,平时自己飞没法拍视频,同学帮忙拍的

?firsttime=60&from=y1.4-2
关于皮带的调整:
电机的那一级皮带,由于扭力较小,松紧适中即可
和大齿相连的主皮带 由于扭力较大,需要适当紧一下
尾皮带松紧适中。
一定起落数以后需要检查皮带是否有磨损,磨损严重需要更换,炸机后也需要检查。

关于轴承:
一定起落数之后,需要检查电机前面那个皮带轮两端的轴承,以及尾波箱的两颗尾轴轴承。

尾桨推荐用kbdd,平衡好,耐炸

舵机我用四颗215,尾舵机装在前置位置,给电池仓留下足够大的空间。

网友A:
飞的棒啊,赞个,
我的ebar 有2颗 ,都是在模式3中调平了十字盘,但是飞机中速自旋跑偏,有什么地方可以查不。多谢了。
调平用了水平器的, 飞机换k8就完全没有这样的问题了。。求教。~多谢。

网友:
这个必须赞

网友:
吓死我了  飞的好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的棒啊,赞个,
我的ebar 有2颗 ,都是在模式3中调平了十字盘,但是飞机中速自旋跑偏,有什么地方可以查 ...

同求

网友B:
好技术
问下用易碎臂了吗?

网友:
作为粉丝的一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技术
问下用易碎臂了吗?

kst215原厂舵臂
易碎太软了

网友:
这还飞的不好那我别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的棒啊,赞个,
我的ebar 有2颗 ,都是在模式3中调平了十字盘,但是飞机中速自旋跑偏,有什么地方可以查 ...

1. 需要在舵机中点模式下调平十字盘2. 检查飞机的震动
3. 可能在接电的时候动了飞机,ebar对这个比较敏感,重新接电即可

网友A:
引用 楼主:
1. 需要在舵机中点模式下调平十字盘2. 检查飞机的震动
3. 可能在接电的时候动了飞机,ebar对这个比较敏 ...

多谢回复,
我就是在舵机中立点模式下,(即第三项设置)中用十字盘水平器调平十字盘(确定舵机中点的微调量),
有些魔友会说退出中立点模式,推螺距,十字盘上下不水平,(但是我觉得这个时候陀螺仪的位置传感器已经介入,不能作为十字盘不平的判断,因为我摇晃飞机,有补偿),在
我这样调平之后,还存在问题。

至于震动,两台机,包括网上魔友的一台机都有这种情况,可能性不是很大,(x3 x5,x3用的皮传)。
还就是插电的时候,由于外场沙土地面,可能地面不是很平,不知道这样有影响不,

我这2颗ebar,都打算出一颗,因为最近接触自旋航线动作,飞机状态有点困扰了。
多谢高手回复。

网友:
  俺最近也忙于温饱。。没啥功夫飞。。。都是各种忙就是了,但是还能飞得很好。。。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4X 215????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谢回复,
我就是在舵机中立点模式下,(即第三项设置)中用十字盘水平器调平十字盘(确定舵机中点的微 ...

无解。

网友:
215锁尾锁得好好啊

网友:
楼主飞了多久了  !技术真的很棒了!

网友:
皮带的其实听麻烦

网友C:
请问KST215 用在360上斜盘和锁尾都能胜任是吗?

网友:
女同学,,,咦。。。。。。。。。。。。。。。真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KST215 用在360上斜盘和锁尾都能胜任是吗?

当然

网友:
29号那天我在干嘛来着。。

网友:
很暴力的飞行风格

网友(2015-09-06):
引用 楼主:
1. 需要在舵机中点模式下调平十字盘2. 检查飞机的震动
3. 可能在接电的时候动了飞机,ebar对这个比较敏 ...

你好啊 ,我的电调和你一样,想请教下,我用的18T马达齿,我算出来在电调设置里面的马达齿比是12.35:1 是不是对的呀?

网友:
215mg
2年前的 国产舵机王,这性能 不是盖的

网友(2015-10-06):
这个机器的十字盘和普通的不太一样,是否在遥控上新建模型的时候选择H-3模式?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飞的棒啊,赞个,
我的ebar 有2颗 ,都是在模式3中调平了十字盘,但是飞机中速自旋跑偏,有什么地方可以查 ...

加我qq253184832教你ebar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加我qq253184832教你ebar

多谢高手,我已经解决问题的,是kst舵机一致性差,我换jr舵机,瞬间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