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轮FT009升级版FT012无刷船

楼主(2015-08-04):
飞轮的FT012在FT009基础升级无刷系统还是比较赞的,3S电池1800mah续航6分钟,外传无刷电机,30A双向水冷3合一电调,10普通舵机,不足就是遥控器没办法通用FT009

网友A:
012速度大概有多少

网友:
我也买了这个,性价比是真的高,速度不低于45KM,唯一不足的就是船舱容易进水,搞了好多次也没办法解决。

网友:
五六百一个玩具船,性价比太低。

楼主:
在淘宝佳宇模型店那边500元

网友:
原009进水非常严重,如012沿用原设计也一样会出现同问题,在用009作求援船.

楼主:
FT012是有一些进水,用704硅胶在船尾船壳缝隙补一下,效果好多

网友B:
别提了我原来玩009  后面搞了012  朋友一起 一共10台 价格不贵 480一台带运费   有4条出问题 基本就是遥控失控问题  1条是上电直接烧电调   他的3和1电调质量太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别提了我原来玩009  后面搞了012  朋友一起 一共10台 价格不贵 480一台带运费   有4条出问题 基本就是遥控 ...

是的  原配电调是30A的,没有堵转保护,非常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  原配电调是30A的,没有堵转保护,非常容易坏

遥控距离只有50米不到, 3条下水跑10秒就失控无法再连接 1条一上电烧了

楼主:
我现在条红色的算ok啊?大概玩10来电了,回来用送的硅胶加强了密封,不过还是会进一点水,还没有烧

网友D(2015-09-04):
我的那个里面经常能倒很多水出来,能堵的地方都用胶水堵了,另外我发现倒车更容易进水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那个里面经常能倒很多水出来,能堵的地方都用胶水堵了,另外我发现倒车更容易进水

我的不会哦,原船没改动过。

网友(2020-05-06):
红色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