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平放电机输出不一致,相差太大,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5-08-05):
刚买的apm调了好几天都不行,不是左边翻跟头就是前面翻跟头,打开看点击转速,发现转速不一致,请问是为什么,该校准的都校准了。apm的版本是最新的,硬件版本2.5.2

加几次油门,各通道都随机变化,有大有小,有时候三通道很高,有时候一通道又很高,反正很乱,和飞机姿态完全不一致。但是在状态里面看仪表盘,加速度计是没有问题的,而且都能解锁了,说明传感器都正常吧?

网友A:
为什么第一通道的输入是 1179

网友:
我的APM也这样过,摔了八遍之后,重校准电调油门行程,重刷APM固件,校准加速度计,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第一通道的输入是 1179

我也很奇怪啊,加几次油门,各通道都随机变化,有大有小

网友B:
是不是数据有延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数据有延迟啊

不是,平放后油门打上不动,电机转速还是相差很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很奇怪啊,加几次油门,各通道都随机变化,有大有小

那就是 遥控的问题  要么被设置了 混控   你回复一下遥控的默认   遥控的模式用固定翼

按你 图的输入  第三通道油门 三分之一   而第一通道副翼  左满舵   不翻才怪

网友C:
油门行程校准做了吗?不行就重刷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 遥控的问题  要么被设置了 混控   你回复一下遥控的默认   遥控的模式用固定翼

按你 图的输入  ...

遥控没有问题,恢复了,也不行,遥控是固定翼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油门行程校准做了吗?不行就重刷固件

油门行程也校正了,固件是最新的,看来得刷下低版本的试试了,apm咋这么难玩呢,还不如mwc呢

网友D:
我怎么觉得遥控要用直升机模式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遥控没有问题,恢复了,也不行,遥控是固定翼模式

反正看你这张图  第一通道的输入 就是 冲着翻去的   再找找其他原因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油门行程也校正了,固件是最新的,看来得刷下低版本的试试了,apm咋这么难玩呢,还不如mwc呢

先刷车,清空下里面的数据,然后再刷,你用3.1.5的固件,稳定点,APM就是折腾人。。呵呵

网友:
刷3.1.15的固件,或者修改RC_speed这个参数,减小一些。我就是这么弄的,不过有人说这没什么,飞起来就好了。如果有数传飞起来后自稳悬停状态下,看看是否还是相差悬殊。

网友E:
无论用什么模式,先确认一下遥控器所有混控功能全部关闭。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无论用什么模式,先确认一下遥控器所有混控功能全部关闭。

确认了100次,从来就没有开过混控,我就不会完混控,怎么开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刷车,清空下里面的数据,然后再刷,你用3.1.5的固件,稳定点,APM就是折腾人。。呵呵

好的,先刷车试试

网友(2015-09-09):
引用 楼主:
确认了100次,从来就没有开过混控,我就不会完混控,怎么开啊

部分遥控器选择了飞机模型的类型,就会自动启用混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