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轴飞行器wokong m飞控 掰杆启动后立即熄火

楼主(2015-08-05):
啥原因呢,之前出现过一次这个状况,重做了油门行程校准还是不行,后来在调参软件里做了
遥控器
摇杆校准,好了,可昨天有犯病了,掰杆启动后
电机
马上熄火,除非立即推油门,这回咋整都不行了,求解。

网友A:
正常吧,解锁后习惯推一点点油门,就好了。
也可以切到手动模式解锁试试。WKM 一定要设置手动模式的喔,否则飞控抽了之后切姿态是救不回来的。
我昨天切手动,救了2次。省了1万多,哈。

网友B:
遥控器再校准下试试看,电调油门行程也要校准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