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 NAZA LITE 和天地飞8 遥控器要怎么设置模式切换开关?

楼主(2015-08-05):
看了下泡泡老师的教程 只有天地飞7的 天地飞8的 和7的不一样 有大神知道要怎么设置吗?目前我无法用B开关切换到GPS模式和手动模式 只能切换到姿态模式。

网友A:
你所谓的B开关是通道映射可以更改的,,NAZA主控连接X1线 才能设置 失控保护这样的,还需要设置 升降舵 才行的,,,目前出差中 等我回家如果你不急我给你 一套具体的办法,因为 天8+ 哪吒 lite 我用过

网友B:
我原来就用的天8+NAZAlite,楼主在天8菜单的舵角设置中把你设的对应飞控U通道的那个通道的舵量设置得小一点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所谓的B开关是通道映射可以更改的,,NAZA主控连接X1线 才能设置 失控保护这样的,还需要设置 升降舵 才 ...

感谢 麻烦回去把过程说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原来就用的天8+NAZAlite,楼主在天8菜单的舵角设置中把你设的对应飞控U通道的那个通道的舵量设置得小一点 ...

改了下 好像没效果.....

网友:
请熟读遥控器说明书,飞控说明书,看dji的早期视频。都有。设置下开关舵量就好,玩组装机必须得研究的,省不了,要不就买成品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了下 好像没效果.....

你调了到监视器里去看看调的是不是你那个三段开关的舵量(五通道对应的是起落架)

网友:
楼主您可以到大疆官网发帖求问嘛,里面大神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