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神,我的apm定不了高何解。

楼主(2015-08-05):
现在情况是这样的,我打到定高以后,我油门百分之五十,这个时候飞机会上下跑,这个幅度大概有三米左右。就一下上去,一下下来,反正就是定不住高。我飞控已经加了海绵,也没有眼阳光直接照射的可能,因为我晚上也是这样。
敢问我现在应该是飞控坏了呢,还是没有调好参数。我的气压计从地面站可以看到上下乱跑时高度在变化,证明气压计没有问题呀。
麻烦各位知道的大神告诉一下,不知道的哥们也能帮我顶顶。谢谢!!!!

网友:
我遇到过这情况,我是重新校油门行程,之后刷APM固件,重校加速度计,就正常了

网友:
给飞控做减震了没呢?另外,检查一下机身是否有震动。
据说APM的定高不仅仅使用气压计,积分算法才是主要方式,因此震动对定高的影响很大。
希望对楼主有帮助。

网友A:
震动太大定高会一飞冲天,所以排除震动问题,
如果自稳很好,定高上下跑:
调参页的油门加速PID调高到震荡出现再降下一点看看;

稳定缓慢的上下0.5~2m算正常,别要求太苛。

机架或动力不好的四轴,请刷回3.1.4的版本。

网友B:
检查日志,看看气压计数值和震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日志,看看气压计数值和震动吧

请问大神,气压计是那一项,我只知道震动是那一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震动太大定高会一飞冲天,所以排除震动问题,
如果自稳很好,定高上下跑:
调参页的油门加速PID调高 ...

谢谢你的用心解答,我的是一上一下很快的跑。
完全就没有定住的感觉。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大神,气压计是那一项,我只知道震动是那一项。

我也是小白一个,

请参考下贴 4、6、7、8楼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11129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用心解答,我的是一上一下很快的跑。
完全就没有定住的感觉。

很快?震荡?那就降P解决,条件是切定高没问题哦,
如果手动模式可以轻松控制飞机,定高急速上下,那是震荡,降P。
同上,一切定高开始暴冲,那要做好减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小白一个,

请参考下贴 4、6、7、8楼

谢谢,看了这个帖子收益很大。
我想我的应该是震动太大,我看了震动曲线,基本都是靠近正常值得最高值了,偶尔一些都大于正常值。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看了这个帖子收益很大。
我想我的应该是震动太大,我看了震动曲线,基本都是靠近正常值得最高值了 ...

是的,pix的气压计一般已经出厂就加装海绵了,问题不大。
减震要从桨和电机做起,你可以搜索一下桨和电机的平衡,电机座、机臂各固定螺丝要拧紧,飞控可以用两层泡棉胶粘牢减震,不必要上减震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pix的气压计一般已经出厂就加装海绵了,问题不大。
减震要从桨和电机做起,你可以搜索一下桨和电 ...

按理来说我用的是大疆的E300套装不应该出现电机不平衡的问题。我用的也是大疆原厂的9443浆。真是搞不懂为什么震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