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12S多轴怎么给WKM飞空供电?

楼主(2015-08-05):
12S多轴怎么给WKM飞空供电?

网友A:
单加个6S 电池被,没别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加个6S 电池被,没别的办法

不能从两串中的12S动力电分出来个6S电,这样回传动力电压也有了

网友B:
加个降压模块

网友:
飞控单独供电 否则产生回路 电调不工作植保机一壶药飞多久省下来多少电基本是死的  飞几次就知道了  凭感觉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能从两串中的12S动力电分出来个6S电,这样回传动力电压也有了

6楼给你解释了,电池上插个BB响就行了,一般飞这个 多大速度飞?多大流量喷,慢慢的你就有经验 了  知道电量的使用情况了  建议降落后电压一定要回到3.7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