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飞越650sport机架的前辈请进

楼主(2015-08-05):
晚辈准备入手飞越650sport机架 挂现在的三轴云台和山狗 有些疑虑想请教
1、这款机架的电动脚架虚位大不大?会不会引起震动?
2、整体机架的做工和震动控制的如何?正确安装好会不会引起震动?
3、标配是否包含下挂电池板和云台挂载杆?挂载杆宽度?
4、全套机架的重量?(含脚架和电池板)
5、动力搭配是4112配15寸好还是上e800?满载作业时间15分钟以上能达到吗?哪个组合更抗风?
6、外场时这款机架好折叠吗?用直机500的袋子还是550的袋子呢?

谢谢大家

网友:
1.收脚挺两光的,有时候会升不上去,有时候会降不下来...
2.风不大的时候还稳稳的,速度快一点感觉会抖动..抗扭似乎不好.
3.标配有下挂电池版但没有云台挂载干...宽度机子卖了...可以参考他的挂载杆的宽度.
4.原厂数据好像是750 ..实际测量约715... 可能有误差..
5.我们这边比较多人用 4108 380KV or 4110 400KV   15寸.. 满载时间要看你挂多大的电池多重,没个准.
6.我懒得收..没数据提供..

楼主:
谢谢您 我现在的架子也是没风稳 有风就不行了 想找个抗风好些的 脚架有时放不下来?这个太严重了吧 那怎么降落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 我现在的架子也是没风稳 有风就不行了 想找个抗风好些的 脚架有时放不下来?这个太严重了吧 那怎么 ...

还有机臂常折叠小心螺丝会松。脚架要常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