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飞控,推油门起飞,偏移大,斜着起飞

楼主(2015-08-05):
PIX飞控,推油门起飞,偏移大,斜着起飞。。本来打算起飞后,手动调参的,结果斜着起飞,都不敢飞啦,是不是手动调参之前,也需要像网上有的人那样,先把飞机绑起来,然后再调PID呢。。。谢谢各位大神们啦.....另附两张加速度计校准前,和试飞后的图片——

试飞后,查看的

试飞后,查看的

试飞前校准好的

试飞前校准好的

楼主:
对的,四轴,想请教一下怎么样解决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的,四轴,想请教一下怎么样解决呢??

什么模式起飞的?另外电机是否装的水平?陀螺仪是否标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模式起飞的?另外电机是否装的水平?陀螺仪是否标平?

自稳模式,没有装GPS。就是起飞前,我已经重新校准加速度计了,陀螺仪很平,然后试飞一下,发现起飞还是偏移很大,立马连接上电脑后,再看陀螺仪,好像跑偏了,就是下面图片上的这个样子——————file:///C:\Users\ys\Documents\Tencent Files\1449811266\Image\C2C\$0Q}107`G64~5D29)R~}LPS.pngfile:///C:\Users\ys\Documents\Tencent Files\1449811266\Image\C2C\$0Q}107`G64~5D29)R~}LPS.png

网友A:
在地面把静压清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地面把静压清零

哥,不好意思哈,我是新手,什么是静压?  如何在地面静压清零呢??  十分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不好意思哈,我是新手,什么是静压?  如何在地面静压清零呢??  十分感谢

就是右边那个高度2

网友:
飞机的硬件问题不平衡,检查电机的的角度。偏差不大的话用控上的微调。估计是你电机的迎角有偏差太大。

网友:
我就是用的这个飞控,电机是不是90度,再遥控上微调就ok。

网友:
确定其他没问题的话,先小油门轻轻推,看着往哪边偏就调微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