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一下软轴怎么装

楼主(2015-08-05):
第一次弄    不知道怎么安装软轴

网友A:
提问题不妨具体一些,是向下角度还是轴套弧度还是什么的?
船尾板要不少了一块要不装的位置不对,应该装在船身内比较合理。

网友:
沙子放满铜管  拿到煤气炉烧红 再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问题不妨具体一些,是向下角度还是轴套弧度还是什么的?
船尾板要不少了一块要不装的位置不对,应该装在 ...

不造那些那么专业的问题(O_O)?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造那些那么专业的问题(O_O)?

你不是已经组装好了吗。白色的垫片不应该装在轴套与老鼠尾之间,应该在桨卡与老鼠尾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是已经组装好了吗。白色的垫片不应该装在轴套与老鼠尾之间,应该在桨卡与老鼠尾之间。

嗯嗯已经装好了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