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通道直升机的十字盘如何调整

楼主(2015-08-05):
我有一个长城9968四通道的小飞机,买回来的时候起飞往一边偏,微调都到头了还是偏,后来经过调整舵机连杆调好了,现在微调归零起飞基本不偏,先开始在家里飞没由于空间小没发现,那天拿出去门口飞发现像左飞明显不如像右飞快,后来回家仔细观察了一下发现像右飞螺旋桨可以右偏,向左飞的时候基本不怎么偏,十字盘在不启动的情况下明显是左高右低,怎么才能解决像左飞动力不足问题

四通道的十字盘是不是和六通道的原理不一样,我的飞机只有前面左右两个舵机,后面是自由端,在一个槽里可以自由上下

网友:
是的如果你的飞机螺旋桨俯视顺时针那就右前方舵机负责侧飞。你可以把舵机连杆调回去,同时把舵臂调一下角度。

网友:
先前你把连杆调了,但是舵机臂已经距离行程端点很近了,所以舵机刚动作一点点就到了行程极限了。导致动作不到位。

楼主:
我昨天晚上拆开看了,这个飞机是丝杠舵机的,螺旋桨转的时候舵机还是可以上下移动的,运动距离和右面的距离一样,现在连杆是左面长右面短,是不是如果调的话需要两面同步缩短才能保证起飞的时候不偏,用不用十字盘调水平

晚上回家我调调看看

网友:
哦,那应该两个舵机同步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