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s电机用6s电池的权宜之计

楼主(2015-08-05):
我的50e是4s的电机 手头上有不少6s的电池 打算用在4s电机上  再油门曲线里把最大油门调到百分之70,以控制最大转速 防止电机和电调烧掉 大家觉得可行吗

网友A:
220v电动机,接上380v的电源,不知道后果是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220v电动机,接上380v的电源,不知道后果是怎么样?

呵呵是这么个意思

楼主:
看来是大象和蚂蚁是不能结婚的 接受这样的事实吧

网友:
动手能力强的可以重组,两个6S可以做三个4S的。

网友:
要看电机的耐压,是否能接受6S

网友:
双天的CA电机不贵

网友:
kanbudo看不懂耶顶一个

网友:
看来你没完全明白电调的调速原理和无刷电机工作原理

网友:
电机电调都会吃不消

网友B:
大象和蚂蚁是不能结婚,但4S电机可以被6S来驱动。

电器件的毁坏分两种,过压和过流。
过压,就你的这个情况只有可能发生在电调部分,如果你的电调是6S的就没任何问题。
过流(超负载),有可能发生在电机,电调或电池。这条线上谁最弱谁被毁坏。
如何防止过载?就你的这个情况,就是你提到的限定转速或换小桨。

但这样用低效率是你的代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象和蚂蚁是不能结婚,但4S电机可以被6S来驱动。

电器件的毁坏分两种,过压和过流。

楼上正解。

网友:
4S的电调用的是低压MOS管,电容耐压也是为4S电池设计的,上6S会烧

网友:
没关系的。只要电调吃的消,不要长时间全油门就可以!!!!

网友:
其实在控制好油门行程(100油门校准电调,之后,实际飞行调到70~80油门。下一次校准的时候油门还要调回100)的前提下,6S电池比4S电池更好!你会发现后半段力量下降更不明显!

主要问题一是上面括号里说的,搞错了容易烧
二是无法达到最佳的油门响应(因为不能让电调达到100的范围,只能在80以下浮动)

我觉着你的电调应该是支持6S的,这个级别的飞机用4S电调的少见

楼主:
感谢各位模友热心解答 继续学习中

楼主:
谢谢各位模友热心解答 欢迎补充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模友热心解答 欢迎补充

我觉得你是在继续观望中,而不是在继续学习中。
你在等待一个投票结果,而不是自己学习的结论。

如果你会欧姆定律,会量电阻,我建议你自己做这样一道题:
量出6S电机任何两条引线间的电阻,然后和6S的电压值一起代入欧姆定律,看看是什么样的电流。用这个电流值和你的6S电池最大的放电值比较,和6S电调的最大电流比较。
比较完后,尽量提一些为什么,然后自己尽量答,答出来,放上来,大家讨论。

上面是我的补充,希望有用。

楼主:
24楼的朋友 感谢你的补充!不过你的提议有两个基本错误 1.电路在实际工作状态时计算电流应考虑电池内阻 2.更大的错误是电机在运转时根本就不遵守欧姆定律。因为是非纯电阻电路。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220v电动机,接上380v的电源,不知道后果是怎么样?

两相交流电动机和三相交流电动机是完全不同的
两相交流电动接在三相交流电动机上 压根就不转…

楼主:
理论的指导大多模友并不关注,我们书读得少。此问题的解决需要广大模友的实践经验,有亲自尝试过6s飞4s电机或做过实际工作状态电流测试的朋友请就此做法的可行性给出宝贵建议!

网友B:
引用 楼主:
24楼的朋友 感谢你的补充!不过你的提议有两个基本错误 1.电路在实际工作状态时计算电流应考虑电池内阻 2. ...

24楼的朋友 感谢你的补充!不过你的提议有两个基本错误 1.电路在实际工作状态时计算电流应考虑电池内阻 2.更大的错误是电机在运转时根本就不遵守欧姆定律。因为是非纯电阻电路。谢谢!

下次用回复键,这样我知道你回复了。

1.“电路在实际工作状态时计算电流应考虑电池内阻”。你说的没错,要精确点计算是要把电池内阻 的内阻还有电调mos管的阻值都算进去,甚至导线的电阻。但电池内阻用一般的万用表是无法测量,mos管的阻值你需要查资料,估计你的这方面的能力有限。同时电池的内阻还有电调mos管的阻值都算进去对一个很大的值影响不大,它们都很小。这里的用途是让你产生一个问题,为什么计算是那么大的值,而实际不是。

2.“更大的错误是电机在运转时根本就不遵守欧姆定律。因为是非纯电阻电路。”
电流和电压永远,记住,是永远,按欧姆定律来行事的。不管是纯电阻电路的灯泡还是非纯电阻电路的电机。电机的电流按欧姆定律是这样的 (忽略电池的内阻还有电调mos管的阻值)I=(U-Em)/Rm。这里:
I是电机里的电流。 U是电机端电压。 Rm是电机绕组的阻值。Em是什么?Em是电机的反电动势,就是电机转动时产生的反电压。在前面要你产生的问题,就是要让你找出普通欧姆定律里你没看到过的Em。
很可惜,你没想,也没去找。

先就到这里吧,如果有兴趣再聊。

网友:
4S电机又不值钱,买个6S驱动的50E电机,如果是3D机,新的也才400~500块以内,而且6S电池和电机表现更好。4S电机留给翼展1.2米左右的固定翼更合理些。不想用就出二手吧。

网友C:
我是越玩越发现设备配置不能太省,尤其是3D机这种对动力要求接近变态的航模,6S电池全程3D飞行一般也撑不过5分钟,更别说4S电池了,电流大,所以电压和电机功率下降更快,后半程没法飞,所以我一开始就听劝,根本不考虑4S动力配置。现在貌似6S都OUT了,用8S电池飞50E和70E更暴力,更爽,不飞特技机的话就不必如此。

网友:
有个专业的设备测试网站http://www.ecalc.ch/motorcalc.php?ecalc&lang=cn
4S电机用6S电池,转速会很快,电流会很大,螺距要配好
但是为了一个电机所有的设备都要去匹配它,得不偿失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越玩越发现设备配置不能太省,尤其是3D机这种对动力要求接近变态的航模,6S电池全程3D飞行一般也撑不过 ...

还是你强 动力够暴力才爽

楼主:
引用 网友B:
24楼的朋友 感谢你的补充!不过你的提议有两个基本错误 1.电路在实际工作状态时计算电流应考虑电池内阻 2 ...

你给的计算公式完全正确,但电机转动切割磁感线产生的反电动势无法直接测量吧  因此实用性不大。还是要依靠宝贵的实际操作经验,发此帖的目的就是要借鉴万能论坛的经验之谈,也谢谢你给的理论指导!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给的计算公式完全正确,但电机转动切割磁感线产生的反电动势无法直接测量吧  因此实用性不大。还是要依 ...

。。。。。。

网友C:
其实我劝楼主别琢磨了,如果楼主的乐趣是飞行为主,那么就应该照顾手头那么多电池为主,具体设备的技术细节可以不必深究,反正都讲个匹配,选多大电机,多大KV,多大的桨,甚至桨的类型,这些很关键,再去配电池,匹配好了就飞起来舒服。是我的话,我飞3D固定翼的,所以手头的4S驱动电机我多半考虑拿来飞翼展1.2米左右的3D机,不合适就出二手卖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24楼的朋友 感谢你的补充!不过你的提议有两个基本错误 1.电路在实际工作状态时计算电流应考虑电池内阻 2 ...

学习了,高中大学还真都没学过反向电动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我劝楼主别琢磨了,如果楼主的乐趣是飞行为主,那么就应该照顾手头那么多电池为主,具体设备的技术细节 ...

你的建议很实际,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