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穿越请教

楼主(2015-08-05):
请教一下各位前辈。飞越机与我们的四轴航拍机在操作上有什么区别吗?新手想入穿越。

网友A:
没有根本上的区别,但是要注意适应手动模式和自稳以及定点模式的区别;四轴航拍机如某疆有些设计左右摇杆都可回中,撒手即进入定高定点模式,而穿越机少有接入GPS,OSD的,操控上更多的以手动为主。建议入手后多练习自稳模式,慎用手动模式,前期避免暴力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根本上的区别,但是要注意适应手动模式和自稳以及定点模式的区别;四轴航拍机如某疆有些设计左右摇杆都 ...

转向方面是否和固定翼一样?

网友B:
跟直机区别不是很大。更通俗的说比直机简单。主要是手感问题。炸100来号桨基本算是入门了。。。穿越机一般都是低空飞行。没人可控的区域。大胆炸大胆穿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直机区别不是很大。更通俗的说比直机简单。主要是手感问题。炸100来号桨基本算是入门了。。。穿越机一般 ...

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