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d10怎样混控 apm飞控?

楼主(2015-08-05):
怎样设置d10的gear、mix和aile混控apm飞控的12个模式?

网友A:
我简单说下吧,我的apm只能设定6个模式,用5通道实现。
我的控是futaba T8J,先把5通道设定为3段开关,然后把5通道的中心位置降低-20,然后用普通混控绑定一个2段开关,L-46 H-56。在曲线混控里面也是绑定这个2段开关,0的位置+20,这样3段*2段=6段了。

网友B:
不知道和pix是不是一样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