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pm飞控自定义舵机输出

楼主(2015-08-05):
命题1:怎样设置:当第6通道输入值在范围a~b之间时,第6通道输出值为c,第7通道输出值为d;
当第6通道输入值在范围e~f之间时,第6通道输出值为g,第7通道输出值为h
命题2:当第6通道在高位时,第6通道输出值为A,第7通道输出值为B;
当第6通道在低位时,第6通道输出值为C,第7通道输出值为D

网友A:
没看太明白,隐约觉得这应该就跟用一个两段开关和三段开关混控设置飞控6种模式一个道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太明白,隐约觉得这应该就跟用一个两段开关和三段开关混控设置飞控6种模式一个道理吧

才不是……

楼主:
我指的是用一个通道、两个舵机给需要手动调焦的摄像头调焦

网友:
神马abcd ?通道输出就是高低pwm,调蕉那用2个舵机?一个不行吗?

楼主:
两个:一个调焦一个调距

楼主:
所以必须用两个

网友:
直接遥控器混控,然后接收直接输出好了,最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