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新手想入门做下伸手党

楼主(2015-08-05):
之前飞电直还有一些22003s电池 可不可以飞3D机  我之前就飞过KTf22 突然感觉没啥意思  想玩3D的 悍马 水星这类的 但是TB上找的都很小啊 电池用的最大也不超1000 有没有用2200的啊 还有epp 和pp还有什么其他的 那种材质的最耐用啊   如果没有合适的2200的 那新人入门一般飞什么机型比较好呢  希望能得到老手解答 在此谢过

网友A:
下载图纸放大到85翼展,去打印店喷绘到KT上,就可以鸟~

网友B:
可以飞这种pp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飞这种pp板的

对,超喜欢这种,听说PP是最耐用的?你这个用多大电池啊 能不能给个关键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载图纸放大到85翼展,去打印店喷绘到KT上,就可以鸟~

KT机材质不好。。。我的KT机基本炸一次废一架。。。其他材料我们小地方又没有  算下来也不便宜  所以想先看看有没有成品

网友C:
引用 楼主:
KT机材质不好。。。我的KT机基本炸一次废一架。。。其他材料我们小地方又没有  算下来也不便宜  所以想先 ...

就去他家买,他的挺好O,敷膜pp板巨结实,耐炸、巨沉,加上您的2200,2212电机,可以飞的像火箭、很高、很远...很快......!总重500g挡不住、3d机绝对飞出竞速的大无畏精神、反正耐炸!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去他家买,他的挺好O,敷膜pp板巨结实,耐炸、巨沉,加上您的2200,2212电机,可以飞的像火箭、很高、 ...

傻X  重量350g 你懂什么  只懂得喷 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超喜欢这种,听说PP是最耐用的?你这个用多大电池啊 能不能给个关键字

狂飞工作室 淘宝搜就有了  另外撒哈拉的沙漠这个人是锐动天空的托儿  不用理他

网友:
全套除了2个舵机,其他全部是要换的,主要是太重2200的3S电池要在170克左右,F3P飞机全套好点的不超过200克,

网友:
用3S2200mah电池想玩3D,悍马应该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
用3S2200mah电池想玩3D,悍马应该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D:
可以考虑未来模型的  MX2  1.2米翼展  epp  我飞过两架了

网友:
死猪穿上防弹衣,不怕枪突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载图纸放大到85翼展,去打印店喷绘到KT上,就可以鸟~

对我很有帮助,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考虑未来模型的  MX2  1.2米翼展  epp  我飞过两架了

空机太贵了吧 感觉不适合我这种新手 经常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