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良小胖子

楼主(2015-08-05):
新设计水陆两用小胖子,陆上飞应该没问题,水上还待调整。试飞行成功再发视频

网友:
电机下面那根杆子 行吗

楼主:
木条是东北松,其他机已经飞过,完全没问题!现在水上起飞的问题是拉力线调整

网友:
够坚固吗?

网友:
高手在民间,图中的小孩子是飞手吗

网友:
手艺不错!但是你鸡翼两侧的浮板是不是面积太小了?

网友:
楼主不会是图片中的小盆友吧?

网友:
水机那个感觉是小胖被切了头,然后你用kt板重做的

网友:
只要做好防水,一般陆地行水上问题也就不大。

网友:
估计不好飞。

网友:
做的不错,请问V尾的 舵面反应是怎样的,, 开不开副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