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E600动力套装 与 极飞X650机架

楼主(2015-08-05):
大家好,想问一下,有人用过大疆E600动力套装  与 极飞X650机架组装四旋翼吗?这两者的电机和底座的接口能对应上吗?谢谢了

网友A:
标准底座

楼主:
就是能装上,是吗

网友B:
哎!不要误人子弟可以么
极飞的650有PRO和V4 V8两款,要说明的是,虽然都型号都是650,但是PRO是550的轴距,金属电机座,V4 V8是650的轴距,塑料电机座
塑料电机座的X650 v4 V8选择电机,如果电机底部是平的,只可以装到31XX的电机,对于凸底的电机,41xx都可以装

网友:
金属电机座的,靠机臂侧有角度,35以上的平底电机也无法装,但是可以打磨电机座以后安装上。
塑料的电机座无法打磨改造,因为阻碍电机安装的,是电机安装碳板和电机座连接6颗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哎!不要误人子弟可以么
极飞的650有PRO和V4 V8两款,要说明的是,虽然都型号都是650,但是PRO是550的轴距 ...

好专业,我买的是X650 Pro看你的意思应该可以装了,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哎!不要误人子弟可以么
极飞的650有PRO和V4 V8两款,要说明的是,虽然都型号都是650,但是PRO是550的轴距 ...

都2015年了,谁还有PRo前的版本,可以直接去博物馆了。我的Pro都放在角落落灰了,话说pro原配的那个tmotor电机真的是废柴,不大不小很鸡肋。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2015年了,谁还有PRo前的版本,可以直接去博物馆了。我的Pro都放在角落落灰了,话说pro原配的那个tmoto ...

那你觉得,都2015年了,楼主用的是哪一款极飞X650?呵呵

网友(2015-10-16):
引用 网友C:
都2015年了,谁还有PRo前的版本,可以直接去博物馆了。我的Pro都放在角落落灰了,话说pro原配的那个tmoto ...

电机座可以出给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