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回旋镖的实现

楼主(2015-08-05):
四轴回旋镖的实现

高中就因一部印度电影而被四轴吸引住了,但一直苦于时间的限制,没有什么时间和精力。上了大学后,从淘宝上画300搞了一个小四轴,手机蓝牙控制的,就是下面这货:

装上apk,拨开开关,嚯,小飞机突突突的飞了起来鸟~~~后来淘宝上有个玩具的四轴,比这个大多了,才90,果断拍了,货到之后一飞,感觉比这个要好的多。但玩着玩着有没甚意思,总想着点新点子。想着这样:我用力丢出去,然后飞机自动飞回到我的手上来,这样多炫酷!

好吧,亲爱的,如果你此时想“这个孙子BB了这么多总算要拿出点干货来了”的话,恐怕我要让你失望了饿,嘿嘿嘿嘿嘿~~~~   目前,我只是刚想着从飞转到研究上。下面说一下我目前学习的情况:

  • 上面的那个微型四轴使用的是MultiWii v2.2的源代码,手机端有一个app,通过蓝牙控制。

  • 由于飞机已经是成品(我也不想在“焊”上下多少工夫),所以我主要在看MultiWii的源代码上。但这对于一个新手来讲真是难啊!但多多感谢Yorxsummer的一系列帖子,总算让我对源代码有了一个大概的认识。

(外部链接予以删除版主留)

  • 怎么让四轴飞回来呢?我想着是用一个戴在手上的戒指来作为一个类似于“锚点”的东西。四轴可以向着这个戒指飞;而当与这个戒指的距离到一定范围之内时,停止电机,防止伤害到玩家,同时又能让玩家可以轻松接到四轴

但现在主要的两个问题

  • 怎么让四轴朝着一个固定的,点式的目的地飞?有可以参考的,现成的,最好是开源的项目能够学习吗?

  • 怎么测量戒指于飞机之间的距离?

新人发的新帖,求轻喷。当然,我最希望的是大神们的点播和指引,像我一样的小白同志们的讨论也是大大欢迎的啊~

网友A:
在这么小尺寸的四轴上抛出了一个世界级难题

网友:
想法很好哦,然并卵·~~~

网友B:
测距一般用光和声和GPS。小飞机上GPS行不通,也装不下(并且我不相信你能给它装上惯性导航,无GPS自己飞回来。),而且感觉声是不可能了,用激光吧,难题在于如何定位到你……加油吧,航模这种东西,要的就是装*,有用没用排第二位。

网友C:
是三傻大闹宝来坞?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测距一般用光和声和GPS。小飞机上GPS行不通,也装不下(并且我不相信你能给它装上惯性导航,无GPS自己飞回 ...

其实在很多没有GPS的玩具上面都有无头模式和一键返航功能,别管用起来后果怎么样,但基本的原理都是寻找遥控器信号的功率最大值
不知道楼主有没有试过用遥控器而不是手机控制的那个什么——玩具
不过我给楼主一个忠告,我的学生们有过多次血的教训:用手机玩飞机的时候记得一定要开到飞行模式,不然一来电话你就知道为什么了!

楼主:
不好意思这几天没有看论坛,一一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这么小尺寸的四轴上抛出了一个世界级难题

看来是哦,我才刚接触四轴不就,慢慢学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三傻大闹宝来坞?

哈哈,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距一般用光和声和GPS。小飞机上GPS行不通,也装不下(并且我不相信你能给它装上惯性导航,无GPS自己飞回 ...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在很多没有GPS的玩具上面都有无头模式和一键返航功能,别管用起来后果怎么样,但基本的原理都是寻找 ...

确实遇到过,后来我直接上手把电源拔了。幸亏微型四轴打人不疼。谢谢!!!

网友:
位置感应,类似手表的,带手上

网友:
真是个世界难题哦,许多无人机公司都想弄这个自动跟随功能,让无人机成为运动自拍神器,但是目前基本都做不好。

网友:
即便是用GPS定位,精准度也只能达到1米以内,自动飞回手上这种事还是想想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