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aza lite如何关闭低电压保护

楼主(2015-08-05):
我的naza lite没有接多功能模块,直接用电调供电,但是其始终显示低电压保护,连接地面站后,电压保护的选项都是灰色的,无法关闭低电压保护,这是为什么?怎样才能关闭低电压保护,难道lite必须接多功能模块给飞控供电吗?

网友:
电脑调试呢

楼主:
地面站里的低电压保护没法设置和关闭。

网友:
电脑调参

楼主:
怎么关闭低电压保护?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关闭低电压保护?

调参软件里有个低电压保护  你把电压设置最低不就像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参软件里有个低电压保护  你把电压设置最低不就像关了

问题是那个设置里的选项都是灰色的,根本无法更改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那个设置里的选项都是灰色的,根本无法更改啊

灰色的应该就是没开启低压保护,也不用怕了

网友B:
电压不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