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S发动机你都用什么油?】写给坚持玩甲醇机的朋友,也谈谈自己的一些感受★★★

楼主(2015-08-05):
   YS FZ系列发动机使用了AAC结构 (镀铬铝气缸+铝活塞),同时使用了进气增压技术来提高输出功率及燃料控制阀技术来保障供油稳定。由于其工作原理和机械结构上的特殊性导致YS在使用上与一般4冲发动机的差异,YS发动机可以说是出了名的“挑油”!
   其AAC结构也对贫油过热很敏感,一旦润滑不好过热拉缸,AAC结构可以说"死得很惨",气缸镀铬部分脱落,脱落的镀铬层硬度非常高,在高速运转下把整个气缸、活塞、活塞环、拉得“面目全非”完全报废!可能使用YS发动机的朋友都有这样的经历……

   我也先后用过多台YS发动机,COSMO 、Coolpower 以及一些国产油也用过,经验谈不上,教训多少还算是有一些的,随后会谈谈自己的一些体会。

究竟选择什么燃料合适你的YS发动机?

 1、先看看世界级的"大师"都使用的什么燃油?世界F3A冠军 法国 CPLR 目前用的 韩国rapicon 23%,这个油貌似国内也能买到,但不太好买;我没用使用过,希望用过的朋友可以做个补充

2、COSMO   世界F3A亚军 日本队 音田哲男 及整个日本F3A国家队 都在使用COSMO。

   该油也是我使用过的感觉最好的燃油(没有之一),COSMO BLACK SPECIAL POWER 出力大、积碳少、发动机温度不高、排放干净;合成润滑油质量高,润滑效果好,哪怕是燃烧后废油中的残留润滑油摸起来也非常润;燃油燃烧后尾气中也没有特别刺鼻的气味,反倒有一种淡淡的香味,燃油中的某些添加剂对发动机有一定的保护作用,能进一步减少燃料燃烧后的残留物对发动机的腐蚀,飞行后即便不对发动机进行特别的处理,放置一段时间直到下次飞行,发动机也不会出现锈蚀和机件异常,非常省心、省事。
   该油可以说得上是为YS量身打造的,不过COSMO目前最大的问题是购买非常难,使用成本也比较高,国内还经常断货,最近好多商家好像都无货,据说是COSMO燃油被收购了?后来经COSMO官网上"新闻"证实,COSMO RC模型燃油事业部确实被收购,这对玩甲醇机的模友来说可能确实是个“悲剧”……

  后来在COSMO的官网上得到了证实,2015年4月1日COSMO官网上发布了一信息,证实了已连续生产了33年模型燃油的COSMO RC模型燃油事业部确实被收购,其燃油事业部其被YS(日本山田产业株式会社) 和 OS (小川精机株式会社)接手COSMO正式退出模型燃油事业,截至到2015年3月31日,COSMO就不再生产模型燃油……很遗憾,又一个经典模型品牌燃油“倒下”了
http://www.cosmo-trade.com/infomation/info50.html

2015年4月1日开始,新"东家"接手COSMO模型燃油事业后以新品牌推出产品:
YS 收购了COSMO的飞机用油和直升机用油并以 Power fuel品牌推出与COSMO配方相同的燃油.
OS 收购了COSMO的车用油和少数飞机用油以NITRO-X品牌推出与
COSMO配方相同的燃油

与原COSMO型号的对比如下图:

也就是说现在和将来市场上将没有COSMO品牌的模型燃油继续销售了,今后在市场上买到COSMO品牌的燃油 要么是2015年3月31日前生产的库存产品,要么就是假货!

今后我们就再也无法看到COSMO的这个标志的燃油了。

最近在日本YS网站上看到YS燃油,其比例和分类与COSMO都极其相似

YS 收购了COSMO的飞机用油和直升机用油,推出的power fuel燃油,型号和润滑比例和以前COSMO一致。

楼主:
3、Coolpower  摩根燃油算得上老品牌了,在国际上享有有很高的知名度,使用非常广泛。该油出力非常好,其MV系列上使用的多粘稠度全合成润滑脂,润滑效果也非常好,对发动机机件的腐蚀也控制得很好,燃油中的某些添加剂对发动机有一定的保护作用,能减少燃料燃烧后的残留物对发动机的腐蚀,宣称使用Coolpower 不需要使用事后油对发动机进行保养。Coolpower 30% 我用在YS发动机上也是非常顺畅。比起COSMO来更容易购买,但排放尾气没有COSMO好闻,比较刺鼻

4、国产油。说到国产油可能不少使用YS发动机的模友要敬而远之。

    国产油也我也用过一些,不过目前大多数国产成品油(如WAY POWER、TOP等) 都是用的 类冷冻压缩机润滑油(俗称PAG油)这种基于聚乙二醇类的润滑油,油膜强度相对比较差(远不如蓖麻油),粘稠度也低,润滑效果很一般,手摸起来干涩,油膜保持效果不理想(这对YS的AAC结构来说可能是致命的),这类PAG油不是为高温工作而设计的;在发动机高温过热条件下会完全燃烧影响润滑,此时发动机机件之间无任何油膜"支撑"保护,相当于干磨;唯一的好处是便宜,而且相对容易购买。所以使用PAG油冷冻压缩机润滑油的成品油其润滑油含量不能太低,至少要20%以上,油针不能收得太贫(以免过热拉缸),才能保证发动机的润滑,这类国产油性能谈不上有多好,但是也勉强能用的,且相对容易购买且价格相对便宜。

   而反观现在国外的成品油都改用多粘稠度全合成润滑脂,对航模发动机机件能起到更好保护作用,全合成润滑脂是成品油的核心,各大厂配方都是保密的,也是经过大量资金投入和长时间测试的才不断改进得到的。这类成品油润滑效果比较好,润滑油用手摸起来也很润,粘稠度合适,油膜保持效果非常好。比如日本的COSMO 和 美国COOLPOWER,他们的全合成润滑脂效果就很好,润滑油含量可以降到18%  。特别是COSMO ,哪怕是燃烧后废油中的残留润滑油摸起来也非常润,国内的甲醇燃油厂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啊…………

  "蓖麻油"是一种从蓖麻籽中榨取的植物油,润滑效果极佳且溶于甲醇。我们以前自己配“素油”的时候就都是使用蓖麻油;在传统航模燃油中也使用了多年,是一种不可多得的纯天然的润滑油。"蓖麻油"的油膜强度非常高,粘稠度较高;且在燃料燃烧过程中不会像合成润滑剂那样会被完全燃烧掉。因此,温度较高时,蓖麻油要比合成润滑剂更能保持良好的润滑性能,可以对发动机机件起到非常好的保护作用。哪怕是当发动机过热时蓖麻油部分燃烧经高温聚合后形成的胶质物,也能保持一定的润滑效果和保护作用。如果发动机贫油,使得发动机温度过高,与合成润滑剂相比,此时蓖麻油能在更长的时间内保持润滑作用。

蓖麻树很多地方都能看见

蓖麻籽,很光泽;就是用它榨取蓖麻油

  如果要说"蓖麻油"的不足之处,那就是蓖麻油经高温聚合后形成的胶质状残余物和不完全燃烧的积碳,这些残余物不容易清除掉。残留在飞机上的蓖麻油也不容易清理干净,而合成润滑剂的残留物清理起来就很容易。还有就是在冬天温度较低时,蓖麻油粘稠度太高,流动性不佳,运转形成一定的阻力。

    我自己的YS发动机在使用这类PAG润滑油的国产油时,自己会加入1%左右的分析纯蓖麻油(约40毫升),这样就把高粘稠度的润滑油与低粘稠的PAG油混合使用;相当于
了构造了多粘稠度润滑油。其中的蓖麻油在高温下不会完全燃烧,哪怕是发动机过热(这时PAG油可能会完全燃烧),而其中的蓖麻油高温聚合后形成的胶质物,也能保持一定的润滑效果和保护作用,可以从一定程度上缓解发动机过热拉缸、咬死等现象。但长期使用后排气管会形成胶质物积碳,比较难看。

  在YS FZ系列发动机的说明书中也清楚地到标注到:“使用硝基含量在15-30%,润滑油含量在20-24%的高质量燃油,合成润滑油和蓖麻油都能使用,或者将合成润滑油与蓖麻油混合使用”,也就是说我们在燃油中添加蓖麻油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说明书燃料部分如下图:

    我的一台YS FZ63S发动机,一直使用自己添加蓖麻油后的WAYPOWER 30%,经过先后在“北西3D板机”和“阿波罗”上近两年的使用,目前已经使用了22桶该油(每桶4L),目前发动机状态稳定,高速还能上到10800转/分钟 (使用APC 13*6 螺旋桨)。该油虽品质一般,油品远赶不上COSMO 30%; 但就平时使用上来说价格有较大的优势;这样算一笔帐,每桶比COSMO 30% 便宜100元左右,我使用掉 22桶 就省下2200元左右,这又是一台全新的YS发动机的价格了(是换一台全新发动机的性能好,还是使用过22桶COSMO油后的旧发动机状态好? 相信大家心里都有自己的答案),当然这是针对日常使用;如果是针对参加比赛,为了省心、省事,该用好油还是用好油!

最后上几张照片,这台YS FZ63S 烧掉22桶国产油,自己加了蓖麻油,排气管表面有一些胶质物积碳

网友:
顶楼主,看完后对油料又有了新的认识。借鉴楼主的国产油兑蓖麻油做法,经济适用。

网友:
顶,,没有用过这个 发动机

网友:
YS一直是我心中的神器。。我从来没有用过YS发动机,学习了

网友:
多谢楼主普及燃油知识,等我的os55hz发动机调顺了,我也加点蓖麻油进去,我用的威宝30%…

网友:
坚持玩油的很少了,一定要顶一下,我也是自己配油,用的是淘宝上那家的润滑油,一般用25%左右的硝基。三叶发动机便宜,到目前觉得够用了。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受用了!

网友(2019-02-13):
学习了,国产油添加蓖麻油是个好思路,可以一试。

网友:
请问下楼主,这样配油,发动机内部的积碳情况如何,因为现在照片已经刷不出来?

网友(2022-06-20):
加蓖麻油这个操作简单方便,为啥国产油厂家不在出厂时候就添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