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现在还有人用mwc吗

楼主(2015-08-05):
以外得了套mwc,其他的都调好了,飞得还挺稳的,然后上个gps出现问题了,怎么调也调不出,按教程也死活不行,代码也改了,导航板也这刷了,就是gps搞不好,来火了真想把它锤了,真tm太折腾人了,用过mwc的大神赐教啊

不能写入还是啥??

不能写入还是啥??

连接u-center后一会就闪禄灯

连接u-center后一会就闪禄灯

楼主:
不是吧居然没人

网友A:
记得改参数之前要改端口速率和刷新率,5HZ,传给文件给6M,名字叫u-blox-config.ublox

网友:
有转换板子么

网友:
要用12c gps

楼主:
就是NEO-6 v3.1 GPS NEO-6M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得改参数之前要改端口速率和刷新率,5HZ,传给文件给6M,名字叫u-blox-config.ublox

写入txt提示版本不对,不知到写入了没,gps是没连导航版刷的

楼主:
导航板也刷了,上飞机是连导航板的,但没显示有星,但等一会就闪绿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写入txt提示版本不对,不知到写入了没,gps是没连导航版刷的

没有设置好呀~~你要设置好才有用的~我自己用pro mini做的转换板gps用起来很好呀

网友B:
首先,要确认你得GPS的储存位置是不是eeprom,或者备用电池有没有电,
然后,刷txt文件 波特率一定要正确,这个gps模块在9600波特率刷了一半就会立即按照txt里面的波特率刷剩下的数据,所以,一定要刷两遍,第二遍用txt里面的波特率,应该是115200
然后promini的代码也要是115200
飞控的gps代码也要是115200
之后就应该没啥问题了

网友:
其实 mwc 比apm 好用多了,个人认为

网友:
这个MWC接GPS是要用转换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要确认你得GPS的储存位置是不是eeprom,或者备用电池有没有电,
然后,刷txt文件 波特率一定要正确 ...

是否代表已写进去了?

楼主:
现在gps接上了,陀螺仪啥的没返应
u-center上已有星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否代表已写进去了?

人家都提示写入失败,写入超时了,让你重试,不懂英文可以用百度翻译下么。
你这个还要用115200重新写一遍txt

你要保证txt版本没问题,貌似版本还不少
还要保证你写在promini中的代码和  txt在一个版本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人家都提示写入失败,写入超时了,让你重试,不懂英文可以用百度翻译下么。
你这个还要用115200重新写一 ...

现在搞上机机上gps有禄灯闪了,导航板红灯也快闪,证明配对上了,但是打开MultiWiiConf依然是没返应, 但是固件明明都改好了呀,真折腾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搞上机机上gps有禄灯闪了,导航板红灯也快闪,证明配对上了,但是打开MultiWiiConf依然是没返应, 但是固 ...

iic error
检查你的IIC线,仔细检查,线不要太长

网友C:
引用 楼主:
写入txt提示版本不对,不知到写入了没,gps是没连导航版刷的

我用328p做导航板,跟你是一样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328p做导航板,跟你是一样的情况

问题已经解决了,可以定点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可以定点了
讲讲怎么解决的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可以定点了
我也解决了,可以搜到星了,还没装机

网友(2016-02-02):
怎么解决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