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向不直径大~防翻也不行

楼主(2015-08-05):
首先说一下!为了防翻,外貌都不要了开了2个水舱又加了250克配重结果还是翻不过来~去海边玩了几次,每次到最后都是湿身回家!拐弯直径也很大!起划也难,出轴3点1线,直接上图!

网友:
这玩意要是绑在脖子上不错

网友:
好奇怪的呀 怎么会这样呀

网友A:
内部的东西放置的不够合理吧,不然怎么会翻不过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部的东西放置的不够合理吧,不然怎么会翻不过来呢?

好赢120A 放在前断阶中间~电池放水仓侧

网友B:
电调要贴在水舱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要贴在水舱侧

好像不够位置了

网友:
右装舵左转不好很正常,如果右转不好,可能是阶梯船前后两点吃水深,成为舵前方的两个支点。水刀通常会有助于转弯的,但有一个很靠前的支点的话,船转右时水刀与舵都会向相反方向产生扭力,从而相互抵消,降低舵效。

网友C:
船壳都能被你开那么难看的洞,还怕水仓那里开个缺口装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C:
船壳都能被你开那么难看的洞,还怕水仓那里开个缺口装电调?

网友C:
哪个地主家里的铁算盘珠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哪个地主家里的铁算盘珠子

渔网店买的铅珠子~

网友(2015-11-24):
原来是你!

网友:
你把照片拍的全一点,由面到点,这样大家好帮你分析解决一下,但现在的照片却像智力竞猜,许多人可能就绕路走了!

网友:
看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