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我买的是左手油门的控,怎么打右边是油门了?

楼主(2015-08-05):
如题
请教各位大神,用的是乐迪的AT9

网友A:
13通道  互换   第一个方法  在  接收机上改线    第二个  在 遥控器通道上设置   第三个方法  砸掉遥控器换新的

网友:
第三种方法太厉害了!

网友B:
可能是通道插错了吧

网友:
砸掉遥控器换新的

网友:
2楼的第三个方法

网友:
第三个办法。。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13通道  互换   第一个方法  在  接收机上改线    第二个  在 遥控器通道上设置   第三个方法  砸掉遥控器 ...

哈哈,高人,送我套18MZ,可以试试第三种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通道插错了吧

是模式设置错了,摇杆模式换成2,现在可以正常使用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13通道  互换   第一个方法  在  接收机上改线    第二个  在 遥控器通道上设置   第三个方法  砸掉遥控器 ...

第三种方法 是最佳方案

网友:
乐迪的控据说质量不行哎

网友:
楼主,你的模式需要更改一下,更改一下就好了,遥控器里面有个通道设置,估计你的事默认的,所以就出问题了

网友:
HAHA,第三种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