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门电直一个月,用过的各种工具总结

楼主(2015-08-05):
刚入门电直一个月,将自己用过的各种专用维护维修工具发一下,供想入门电直的模友们,特别是单飞的模友们参考。
回想一个月前刚入门电直时,在工具选择方面也是一头雾水,有幸得到周围飞电直朋友的建议,购买到了基本满意的工具。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1.螺丝刀
---------

因为自己有电动螺丝刀,所以一开始使用这种 Labear 的刀头,外场时配合手动手柄使用。实际使用中发现1.5mm以上的刀头还算好用,不过1.5mm的刀头拧滑丝了数个螺丝。亚拓500的蟹爪上十字花也差点拧花掉。

现在用亚拓螺丝刀,正常使用中

单独的飞越1.5mm螺丝刀,实际使用中发现刀头略大于1.5mm,普通1.5螺丝不如亚拓1.5mm好用,但是X3上有一颗滑丝的螺丝只有它能拧下来。

2.球头钳

杂牌钢制球头钳,钳头现在左右稍有晃动,不影响正常使用。

3.电子螺距尺

杂牌电子螺距尺,准确度很好,就是使用一个月后现在屏幕每一两秒间断的出现ERR字样,显示数值还是对的,基本不影响正常使用。

4.螺丝胶

T43螺丝胶,一直用这种,拆卸容易

5.游标卡尺

普通游标卡尺,量球头杆长度经常用到,正常使用中

网友:
摄影高手

网友:
是、感谢分享,很有用。

网友:
高人啊,连螺丝刀的小工具都那么精细,像我们穷人,就是一把普通螺丝刀,到处通用...

网友:
螺丝刀精致

网友A:
RJX有一款1.65的螺丝刀 不知道飞越的是多大的 楼主应该用卡尺精量一下 分享一下 RJX那款特殊的螺丝刀就是为了那些滑头的螺丝而生的 不知道飞越的这款是不是 RJX 35一个 算上运费40多。。

网友:
游标卡尺可以不买,我连电子螺距尺都没有

楼主:
新手入门电直一个月,用过的各种工具总结,可供新电直模友参考

引用 网友A:
RJX有一款1.65的螺丝刀 不知道飞越的是多大的 楼主应该用卡尺精量一下 分享一下 RJX那款特殊的螺丝刀就是为 ...

刚量了下,亚拓1.5mm的刀头实际对边距离1.45mm,飞越的正好1.5mm整

网友:
推荐飞越的6合一的那种,2把就足够大多数情况的使用了
当然,600级横轴螺丝可能会更大些,再准备一套六角的L刀就好了。
主要是平时收起来只有2个手柄,很方便收纳。
另外,你还缺少十字盘调平器,开孔器,球头扣扳手等等工具。

网友:
好专业。。。螺丝刀不便宜吧

网友:
说实话,飞越1.5刀头专治亚拓1.5治不了的疑难杂症,一准刀到病除

网友:
好螺丝刀也得配好螺丝 比如飞越的螺丝那就像是橡皮泥捏出来的 太软      有时候滑头了 可以用钢锯条 及特殊的情况可以考虑买一个飞越1.5和RJX1.65螺丝刀解决一些问题 钢锯最便宜 一元一条。。
你需要备各种型号的芳生螺丝一大堆
游戏仅仅刚刚开始一秒而已 路上的地摊都是红票铺的 哈哈

网友:
那个螺距尺快没电了才会闪。

网友:
楼主照片拍的 不错 哈哈 昨儿刚买了三把飞越1.5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