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宝的橙色遥控器是什么鬼??

楼主(2015-08-05):
求问!有用过的?

网友:
硅胶套吧

网友:
硅胶套吧!

网友A:
你说的是乐迪AT10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乐迪AT10吧

不是啊!就兼容SPEKTRUM接受的

网友:
桔子遥控器

网友B:
orangerx控。。。。知道了。。。。有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orangerx控。。。。知道了。。。。有什么问题?

可以用的?

网友:
可以啊。不过没啥性价比啊。都是400多,干嘛不买dx6i?好歹也是spektrum的控。入门用dx6i够用啦。

网友:
貌似还是DSM2制式的 加100有很多别的好的选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