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模拟器freerider DEVO 7E求助!

楼主(2015-08-05):
在
遥控器
校准那一步总是只有3个通道可以用,也就是底下只有3个点能动,但飞行需要4个通道。请问各位大侠要怎么调整。谢谢

网友A:
我开始只有2个能动,后来换了个加密狗就好了。

网友B(2015-10-08):
楼主 那种解密狗好啊 我的有8合一 21合一的

网友C:
加密狗的问题。。。以前的凤凰狗只认两个通道,后来买了8合一的,就好了

网友D:
我的天六也是这样的,我的是4合一的,一定得换这个usb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