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 死掉了

楼主(2015-08-05):
前几天买了个 cc3d, 刷了 x 四轴固件成功了,今天来安装
发现系统显示连接上,并运行中,但完全没有数据更新,系统功能全是灰色的,不能操作。cc3d上的灯缓慢地闪烁
而且地面站软件的连接,点击断开无效。

网友:
前几天刚刚在折腾这玩意,楼主的问题我觉得就是连接问题,把USB两端都重新插拔一下,或保持USB连接,关闭软件重新打开试试

网友:
我也搞不定

网友:
换根连接线试试

网友:
换条数据线试试看

网友A:
换根数据线试试,如果用的是笔记本电脑就插在离排风扇近的USB口,台式机就插在主机后面的口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根数据线试试,如果用的是笔记本电脑就插在离排风扇近的USB口,台式机就插在主机后面的口试试

都试验过了, 还是老样子, 怀疑是山寨器件不好, 想重新买个来试验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都试验过了, 还是老样子, 怀疑是山寨器件不好, 想重新买个来试验下。

在另一家买个金属壳的用起来没有问题,原来那个送回给卖家检测去了。

网友B:
那个 清楚设置上面的一排全部灰色?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 清楚设置上面的一排全部灰色?

是的,你遇到过没有?

网友:
全部灰色是没遇到过~ USB插上后灯会亮,但是连接不上地面站是遇到了。后来我就爱买ST32刷BL,然后地面站降版本居然给我救活了,现在最高只能用到14.10那个版本的地面站,15.02的地面站还是连不上。不过14.10的版本用着也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