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玩4轴 请给位前辈帮忙分析下

楼主(2015-08-05):
配置是 山寨的F450机架 郎宇X2212 980KV电机 ATG1047浆 DJI NAZA LITE 非凡M8N GPS     BGC的那种两轴云台 重量没称不知道多重 有一块旧的狮子3S2800MAH 的电池 续航3分35秒 我勒个去 我想问问各位前辈我想买 达普5200的电池3S的 不知到续航能到多长时间 我还想装OSD和图传 请教一下我这配置 想增加航时该怎么弄啊 拜托各位前辈指点小弟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想挂云台航拍得换机架,这个架子入门练练手耐炸,但挂云台航拍就太重了。

网友:
我告诉你把,绝对不会超过10分钟。因为重量上去了换算过来也差不多。你想时间长久只有两个办法,换盘式电机或者上4S电池。

网友:
电机绝对得换,然后上大一点电池就行了

网友:
实话实说:兔子尾巴

网友:
机架太软 ,要换机架

楼主:
换电机换什么型号的 这种机架最大只能上到2216的

网友:
所有的都装上 把整机控制在1400g  2216 11寸桨  3500mA 3S的电池 应该可以11分钟 下来电池应该是可以回到3.75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