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lite 老是重新说电就无法启动

楼主(2015-08-05):
如题,新换NANZ lite 频繁出现无法启动的问题。一块
电池
飞完重新换一块上去,就无法启动了。又要进调参软件里重新校准一次
遥控器
才可以启动,是什么问题?请达人指点!机上装了一套LED的航灯,是否是航灯干扰?实在想不出问题所在,请大家帮忙分析,谢谢!

网友A:
用的是不是乐迪,或者天地飞,华科尔这些? 遥控器行程跳舵,外八启动无法识别到最低位置。

楼主:
遥控器是T10CHP。你一说我才想起估计是这个问题,我校准的时候不在中立点,老校准不了,通过舵机行程调节才到中立,等我看看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校准的时候不在中立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