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两轴

楼主(2015-08-06):
   一直以来都想做一架两轴,前段时间看到网上 KK2.0 飞控,迷你两轴飞行视频,上KK2.0飞行很稳,于是这几周就构思做了架简易的两轴,已用来飞行实验。
配置如下: 飞控:KK2.0 2.15版本固件
                  电调:好盈乐天 XRotor 20A (2个)
                  电机:朗宇2208 KV1260 (2个)
                  舵机:银燕金属舵机ES08MD
                  电池:狮子2200MAH 25C
                  浆:ATG 8038正反浆
     做好后测试了几次,感觉还比较稳,就是俯仰面,机身晃得有点厉害。提高P值,好很多,但还是不能放开来暴力飞行。
  望玩过两轴的模友传授俯仰方面的 飞控调试、机身设计、重心控制的经验 。 叫朋友拍了两段视频,模友可以看下,有什么问题,飞行空间有限,打方向会飘,所以不怎么敢打方向。
?firsttime=42?firsttime=2
    户外测试一直没拍,今天拍了户外飞行的简短视频,调了有几次了,但还不是很稳,以后电机臂加点上反角再试试。
?firsttime=7           最近有空给先前的这个实验两轴两个电机加了 8° 的上反角(最下面4张图片),试飞了下比没有上反角要稳。不太会左右飘了。俯仰稳定也有所改善  改天上视频。

测试用两轴

测试用两轴

测试用两轴

测试用两轴

测试用两轴

测试用两轴

测试用两轴

测试用两轴

测试用两轴

测试用两轴

测试用两轴

测试用两轴

网友:
这个可以有

网友:
造型很霸气

网友:
好厉害的样子~~

网友:
好看,很不错的样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很漂亮
有没有玩一轴的。。。

有。那就是直机呀

网友:
中国的鱼鹰要诞生了

网友C:
俯仰怎么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那就是直机呀

直机也不是一轴哈

网友:
看起来还不错哟

网友D:
不错,飞起来了吗?据说这种结构其实不太稳定

网友:
我们也在做鱼鹰,kk2.0的板子,加我qq一起交流吧
  QQ:602658127

网友E:
就是俯仰面,机身晃得有点厉害-------------------------------------本贴没搞过,但观看了大量的多轴飞行器视频,感觉前后不稳定是正常的,这是通病,不过可以通过物理的方法根治一下,就是将机身适当加长,电池电调等重物都尽量移到机身两头去,机身中间尽量空闲,另外前机身加宽不透气,后机身加水平面,增加一些气动阻尼,这样就为飞控感应提供了足够的反应时间,应该可以说有所改善。

网友:
悬停时比较稳的两轻也有特点,就是机身较高,电池放得较低,这实际上也是相当增加了机身长度,但只要向前飞,机身摇摆幅度开始就会很大,飞起来有气动阻屁就稳了,这不如加长机身,看起来也舒服一些。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就是俯仰面,机身晃得有点厉害-------------------------------------本贴没搞过,但观看了大量的多轴飞行 ...

讲的很有道理,增加俯仰力臂,从而增加俯仰的惯量,增加阻尼,给飞控反应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F:
讲的很有道理,增加俯仰力臂,从而增加俯仰的惯量,增加阻尼,给飞控反应时间

呵呵,本贴的这个反应时间不准确,应该说是反应空间,飞控的反应足够,但需要转动惯量及舵机的反应速度等因素的配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漂亮
有没有玩一轴的。。。

固定翼算一轴吗

网友:
上视频,上视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那就是直机呀

一轴还可以是 竹蜻蜓 简单粗暴 “飞多高飞多远飞多久多少钱”

PS:完全看自己有多大劲

网友G:
出一个五轴的  就NB了

网友:
固定翼能吊机,其实也能算,算是气动单轴,因为它是用气动舵面操纵的,单轴飞行器有这种类型,还有单轴用得是万向安装台,这个算是纯正单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漂亮
有没有玩一轴的。。。

直升飞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漂亮
有没有玩一轴的。。。

一轴不就是一个直机嘛

网友:
太帅了,中毒太深,横滚是怎么实现?

网友H:
二軸算魚鷹吧!不好弄~期許成功~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漂亮
有没有玩一轴的。。。

我的一个朋友在搞双桨共轴单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俯仰怎么控制?

靠配重,及靠舵机的反向修正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飞起来了吗?据说这种结构其实不太稳定

飞起来了,改天拍段视频,就是俯仰方向会晃,提高舵机响应速度,好点,但还是不能和三轴,四轴那么稳比。

楼主:
引用 网友G:
出一个五轴的  就NB了

KK2.0支持5轴,也支持矢量四轴。网上有这些个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H:
二軸算魚鷹吧!不好弄~期許成功~加油

飞起来一点问题都没有,但要调的和很稳,就有点困难了,没搞太清楚俯仰稳定跟飞控调试、机身结构设计之间的很好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