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S550机架减震增加续航方法

楼主(2015-08-06):
求楼主 给飞机减震和减重方法 还有如何测试飞机震动  我S550机架震动很大 而且很重  NAZA飞控 5200 4S电磁 S550机架 朗宇2216 KV880 好赢20A电调 创新科200图传棍子天线 大奖IOSD mini 小蚁运动相机 淘宝2轴云台 一个14.8减压大12V减压版 1045浆  现在全重将近2400g 飞行不差过7分钟 下地14.8V 求减重和续航方法

看有的朋友能飞11分钟以上的 不知道为啥

网友A:
我的s550加fpv设备10分钟,不加16分钟,我的电机2212  电池3s的APM飞控其他的差不多一样了,楼主的s550机架买的多少钱?

楼主:
但是现在就是这样啊

网友:
你应该用9047桨

网友:
daya550机架,3508电机30电调,1047浆,杂牌10000ma电池,kbm2轴云台,小米相机,4条led等,图传osd等。全部挂载,bb响3.7v续航15分钟以上

网友:
这个机架不震,震的是你的桨和电机。

网友:
减震就是换桨,提高续航就是减重

网友:
我说个方法别打我哈,换机架,反正我是怎么干的。

网友:
告诉你个简单的方法,用容量/重量比较大的5C放电电池,组个10000mah的电池组,保证你续航大大增加,但是这样有风险。其实重要的是减重,去掉哪些华而不实的东西,比如说折叠件、香蕉头、双层电机座、数传,用轻量云台,换用大点的桨,都能明显提高续航。

网友B:
S550是不是碳纤机臂?如果不是,请马上换成碳纤机臂,不但大幅减重,还能增加刚度,解决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S550是不是碳纤机臂?如果不是,请马上换成碳纤机臂,不但大幅减重,还能增加刚度,解决振动。

请问怎么换呢  现在的的说是有碳棒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怎么换呢  现在的的说是有碳棒

买来2根15mm碳纤方管,每根长度600mm,截成4根300mm的,每根一端打2个3mm对穿孔,和中心板对穿固定。另一端上侧按照电机孔对应打孔,对着轴打个8mm大孔,下侧对应螺栓孔开2个大孔,便于伸入螺丝刀安装电机螺丝。这样就完成了换机臂的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来2根15mm碳纤方管,每根长度600mm,截成4根300mm的,每根一端打2个3mm对穿孔,和中心板对穿固定。另一 ...

能具体一点吗  和机架距离链接方法

网友C:
楼主解决办法很简单,把你原来的设备电池换到猛禽400机架上,续航轻松15.我原来配置和你一样,现在换机架解决了,航拍也不果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解决办法很简单,把你原来的设备电池换到猛禽400机架上,续航轻松15.我原来配置和你一样,现在换机架解 ...

但是猛禽400是4轴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猛禽400是4轴啊

4轴足够用了。

网友(2015-12-21):
我用2212   30安  5400  3s 12分钟挂狗和云台

网友:
机臂换成铝合金的可以悬停16分

网友:
2400G太重,电机压力大,建议用2810,750kv,3到4S8000电。20分钟左右吧。

网友(2016-10-28):
现在又把电调换了,挂够和835 徒传全重1570克

网友:
2000克以上想高效,上大电机是王道

网友: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extra=page%3D1
我的四轴,带云台图传相机,1200g,空机飞25分钟,带设备飞15分钟,还是需要轻

网友:
换3s 6000mah电 1147桨,可以给你增加3-5分钟的续航,前提是你的狗台够轻,不然起飞困难。

另外,这个机架配2216 KV800的电机,最适合的桨还是1147的。

网友:
s500 四轴 3s 5200电池,不带云台20分

网友:
会不会是感度没调好

网友(2017-02-03):
引用 网友A:
我的s550加fpv设备10分钟,不加16分钟,我的电机2212  电池3s的APM飞控其他的差不多一样了,楼主的s550机架 ...

能告诉我你的s550有多重么??不加航拍和加航拍的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