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3 4K的 飞行5分钟左右平板断开连接

楼主(2015-08-06):
精灵3 4K的 飞行5分钟左右平板断开连接,过几秒又连上 然后又断开。。然后死循环。。。这什么回事
app 1.20版本 机身固件 1.19
大家现在都用哪个版本的app呢?

网友A:
1,手动调一下图传信号频道,一般19,20 用的人不多
2,重新启动APP,关闭平板后台已开启的其他程序,或重新启动平板
3,检查一下遥控到平板的连接线 是否为官方连接线(山寨线太多了)
4,尽量使用苹果产品作为显示端(安卓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手动调一下图传信号频道,一般19,20 用的人不多
2,重新启动APP,关闭平板后台已开启的其他程序,或重 ...

谢谢 我用的安卓手机充电器的线 原厂的找不到了~看来要去买一个 我用的是nexus7 二代  ipad air也用过 同样有这个情况 重启之后拔插几次线就不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手动调一下图传信号频道,一般19,20 用的人不多
2,重新启动APP,关闭平板后台已开启的其他程序,或重 ...

安卓卡吗?有好多人说苹果平板卡的不要用。到底什么的卡啊?

网友C:
手机线是个问题,遥控器的电量也有关系,遥控器2格电情况下,飞100米就开始断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安卓卡吗?有好多人说苹果平板卡的不要用。到底什么的卡啊?

我用AIR2和MINI,感觉还不错,一上安卓必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机线是个问题,遥控器的电量也有关系,遥控器2格电情况下,飞100米就开始断图了。

我买了高速usb线。。。还是卡。。。。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买了高速usb线。。。还是卡。。。。

朋友,实在不行,你借个手机试试,IOS系统的一般都不卡,唯一就是丢图传,我身边的朋友在用酷派的安卓机,卡得要命。如果你的手机有内存卡,APP刚好装在内存卡上,也会迟钝

网友:
苹果的怎么可能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