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推薦QAV250 電機

楼主(2015-08-06):
之前組了台QAV  用無標2204 2300KV馬達  槳沒配平的情況下太抖 會導致CC3D平衡跑掉平衡後才可正常飛行     請問各位有推薦的2204 或2206馬達嗎?
想找品質穩定  動平衡較優的    不想再賭人品搂
謝謝各位前輩搂

网友:
ld的s系列

网友:
桨不平衡,用啥电机都抖,建议做下飞控的减振和桨平衡,比换电机管用!

网友A:
银燕电机还是极好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银燕电机还是极好的~

银燕不怎么样,只是他也不便宜所以不怎么差。到了这个价钱银燕致盈都差不多,国外看很多人买蛇仔,国内朗宇更专业。电调也是,银燕也很一般。国产好盈会更专业,更好用。但就让银燕在穿越市场上先入为主。

网友:
引用 网友B:
银燕不怎么样,只是他也不便宜所以不怎么差。到了这个价钱银燕致盈都差不多,国外看很多人买蛇仔,国内朗 ...

是那么回事

楼主:
謝謝各位的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