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確的蔽屏机身和圖傳才料該度电與否?

楼主(2015-08-06):
机身.圖傳用作蔽屏的才料見有人用銅貼,有用鋁貼,用錫纸貼,这裡之中有能度电的,有不過电的,有的還把一條电線的頭焊在蔽屏貼外,而才料有貼在外表的,也有貼在殼內的,那究竟蔽屏其實是用那種的才料,該是過电的还是不過电的,又應是用那樣的方式,該怎樣貼,正確的真正的解答是怎樣,希望能學習,及得正解答案?

楼主:
我只是見到幾多玩航拍的都會有做蔽屏这動作,外地視频也有人,但就人人下同用料,位置方式,所以都想求個明白,谢谢你的解答!

网友A:
闭合的电路都会产生磁场,对于你说的度电不是太理解,但是按照我的习惯,动力电走的线路,一般都会与信号线隔离,一般都会用纤维铝箔胶带贴上,好处就是有一层纤维胶在下面,不易导电,不会有短路发生,有铝箔 也会起到屏蔽作用。平时喜欢搞音箱、功放,一般信号输入线的屏蔽层都与负极相连。但是动力电的话,也可以与负极相连,不过和正极短路的隐患也就大点.....你也可以尝试用屏蔽磁环试试,效果还不错,最起码我在功放上加有效果的。

网友B:
没有电子电路的基础知识,谈原理也未必听懂。什么是屏蔽?屏蔽是对干扰信号的隔绝吗?高频信号如何屏蔽?低频(含工频)信号如果屏蔽?论坛中能弄懂的人不多,只能照猫画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