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九2遥控器问题

楼主(2015-08-06):
遥控器从床上摔下后(天线折叠处摔歪了点),试了下穿越机,发现,油门刚推一点点,然后不动,四个电机就自己加速(也不是一直往上飙,油门上推还能加速)。
请问这是不是遥控器摔坏了,具体哪里坏了,怎么办,,,求助、、、(cc3d的飞控

网友:
这个得看情况、说不准

网友:
重新对码试一下

网友:
恢复出厂设置看看

楼主:
对了,没用,两个接收,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了,没用,两个接收,一样

如果控没拆开过最好返厂,拆过的就打开看看是不是把那里摔断了

网友A:
一般遥控器摔坏,主要是凸出开关,方向和油门舵杆里连接的电位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控没拆开过最好返厂,拆过的就打开看看是不是把那里摔断了

哎,自己手残,拆过了,刚才恢复出厂设置,然后电脑上又重新调了下控的参数,又正常了,不知道会不会又出毛病,昨天也是调好就好一会,感谢你这么晚了还给我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遥控器摔坏,主要是凸出开关,方向和油门舵杆里连接的电位器

电位器不知道怎么看好坏,如果这次还不行,我明天就给全拆了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哎,自己手残,拆过了,刚才恢复出厂设置,然后电脑上又重新调了下控的参数,又正常了,不知道会不会又出 ...

拆开过就检查一下看有没有摔断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过就检查一下看有没有摔断的地方

好的,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