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600L gpro的设置,顺便求80a hv 凤凰电调设置

楼主(2015-08-06):
亚拓敢给各种机型定几种参数设置不。。。
昨天下午去试飞顺便调整, 尾浆按照说明搞的,偏离重心一点,大概看桨尖1cm
结果就是飞机偶尔缓慢左自旋, 而且右自旋困难,两边自旋不均匀。
调整尾中立点后问题小有改善,但是不明显。
加大感度后问题依旧,上下拉的时候尾巴偶尔甩尾偶尔不甩
右自旋反弹严重,左自旋停的有些肉。
试着调了几次参数,均未果。。。
3300mah 电2组 飞4分钟
求助大神,gpro怎么才能玩转。

另外,淘宝上怎么找不到原厂的dsmx卫星接收了? 我只上了一个,怕飞远了失控啊。。。

网上申请了凤凰设置线,不知道要多久才能到, 等吧, 提前问下大家,600L要怎么设置电调比较好呢。

Thanks

网友A:
GPRO没怎么用过,所以就不说了,万一说错了不好。
凤凰设置可以参照亚拓区里面有关于凤凰设置的帖子,无非是输入一些马达级数 KV值 还有齿比,转速一些参数,没什么其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RO没怎么用过,所以就不说了,万一说错了不好。
凤凰设置可以参照亚拓区里面有关于凤凰设置的帖子,无非 ...

驱动频率,提前角神马的也很重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