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轴距与飞机的问题。

楼主(2015-08-06):
请问同样型号的电机电调。飞650轴距和800轴距的四轴。若起飞重量相差无几的情况下。两者的飞行会有什么不同?

网友:
一个看着更霸气。。。

网友A:
其他条件都一样的条件下,看起来更屌,也更稳定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他条件都一样的条件下,看起来更屌,也更稳定一些

大轴距与小轴距哪个更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