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款180W16A的平衡充怎么样

楼主(2015-08-06):
原来一直用B6平衡充,感觉还行,就是平衡时间有点长,平衡精度不怎么样,现在想换一个好点的,但又不太贵的,因为多数都是充3S  4S的电池
想请问一下用过这款充电器的朋友说一下,这款180W16A充电器好用不,平衡精度怎样,充电速度快不快。谢谢。

楼主:
都没有用过的吗,看来我要做一次小白了,

网友A:
怎么都只看安培呢?
180W16A 也就是只能在11.25的电压下达到 也就是说冲3S都到不了16A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都只看安培呢?
180W16A 也就是只能在11.25的电压下达到 也就是说冲3S都到不了16A

这功率只有180W也只能这个电流了,就10A充3S5200mAh的也就30多分钟了,15A就20多分钟,最只要是不要象B6那样平衡时间太长,B6每个电池在4.18到4.20的跳都跳十多分钟才停止,而且最后电压平衡不是很好,相差0.1V都有,这个标称0.01V的误差,就是不知能不能达到这个标准。

网友B:
ucharger的 icharger的 可以买 这种虚标玩意 别信它

楼主:
引用 网友B:
ucharger的 icharger的 可以买 这种虚标玩意 别信它

你介绍这些是不错,都是高大上的,太贵了觉得没必要,

网友B:
180瓦 也就逗逗自己玩  吃都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180瓦 也就逗逗自己玩  吃都不够

呵呵,我还在用着80W的B6呢。那就先用着B6,钱够了再入个500W的好了。

网友C:
我用的就是这款,感觉非常好!!还可以再生放电,解决了用b6放电慢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就是这款,感觉非常好!!还可以再生放电,解决了用b6放电慢的问题!!

充电速度和电池平衡精度怎么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充电速度和电池平衡精度怎么样?

我倒不怎么在乎平衡精度,小电流充电平衡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倒不怎么在乎平衡精度,小电流充电平衡好点

已经买下了,不过是另一品牌的,很好用,就是这个风扇太吵了,在菜单里设置“关”都还是转,不过这个再生放电真不错,如果再生放电电流能准一点就好了,再生放电10A,真实电流测得是6.85A
图片上传不了啦---现已传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