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JI精灵3图传问题

楼主(2015-08-06):
我们的精灵3连接Ipad mini3在飞行了5-6分钟后图传卡得厉害,请教各位大神,怎么解决?

网友A:
找售后吧  这么贵买的  怕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售后吧  这么贵买的  怕出问题

售后说可能因为近期外面气温太高,让我们等温度降下来后再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售后说可能因为近期外面气温太高,让我们等温度降下来后再试试

有道理。

网友B:
我的精灵2V+也是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精灵2V+也是这种情况

如果真这样我觉得是个硬件的bug

网友:
天气热,图传也热,手机也热,啥都热,肯定有影响的。

网友:
hdmi才是王道,用app要二次解码,开启硬件加速能缓解不过还是卡

网友C:
天气太热了

网友:
dji 的图传就是个垃圾,楼主和各楼层别骂我,因为事实就是这样,;哦不对,我错了,dji出的模拟图传还是挺好用的,数字图传技术不好。当然了,这个跟大疆的战略有关,既然做出了发展数传的决策就要大力开发,可以参考参考国外的技术;别再这么坑了,至少也别坑消费者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