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减震电机座一些问题请教

楼主(2015-08-06):
请问这种飞越减震电机
会不会有脱落的问题?
还是说650 sport用的塑胶的那款比较好用?

网友:
我用着这款,卡得挺牢的

网友:
中上档电机+好桨就行了,这座子本身就是个隐患,我的S1000其中3个机臂震起来能肉眼看到抖,15个架次左右就要换胶圈。我还有台DIY8轴 TM电机+TM桨根本不知道什么叫震动
  这东西和直机一样加减震机构排震永远是最烂的办法,要么花钱要么花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