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CC汽油机试飞

楼主(2015-08-06):
10CC汽油机试飞,发动机还是不错的,没调出最佳状态
首飞状况不断,油门舵机卡死,副翼抖舵。能下来就阿弥陀佛了

视频:

?from=y1.7-1.2

网友:
麻烦报下飞机参数

网友:
上静态图片,麻烦报下飞机数据,谢谢

楼主:
50级 mX2,10CC汽油机

网友:
不错 关注这发动机。 请问楼主飞机重量多少,10CC 这个发动机动力够吗?

网友:
声音很棒

网友A:
10cc配多大桨,你的飞机参数?

网友:
2冲汽油机的声音相当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cc配多大桨,你的飞机参数?

14*7桨,50级MX2就那几种,起飞重量大约2.3公斤

网友:
楼主 用的什么舵机 抖舵原因找到了没有

网友:
这是株洲的飞场吧,我觉得小汽油机飞练习机还好,飞3d可能动力不够

网友B:
你好,你的10CC是如何磨合的,润滑比多少
另外你的JJ是在翔野模型买的吗?这款机如何?能否把机身及机头发动机部分拍个照,我看下布局,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你的10CC是如何磨合的,润滑比多少
另外你的JJ是在翔野模型买的吗?这款机如何?能否把机身及机 ...

25:1汽油磨合,先低速,然后中速过几分钟拉一下高速
翔野飞机做工不错,
飞厌了甲醇板机,这个是准备用来替换的
发动机暂时还没调出状态,稳定性还行,有空拍照给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25:1汽油磨合,先低速,然后中速过几分钟拉一下高速
翔野飞机做工不错,
飞厌了甲醇板机,这个是准备用 ...

好的。多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25:1汽油磨合,先低速,然后中速过几分钟拉一下高速
翔野飞机做工不错,
飞厌了甲醇板机,这个是准备用 ...

请教:10cc发动机,输出功率相当于甲醇发动机哪个级别,是三叶52的发动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10cc发动机,输出功率相当于甲醇发动机哪个级别,是三叶52的发动机吗?

是的

网友C:
汽油机还有这么大点的  玩模型我感觉就得玩油的

网友D:
后置阀片化油器很好,我的是侧进气,不好是26CC的感觉太重,飞3D力量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后置阀片化油器很好,我的是侧进气,不好是26CC的感觉太重,飞3D力量不够。

小松的发动机吧?除了稳定都是缺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汽油机还有这么大点的  玩模型我感觉就得玩油的

同意,30级以下用电的,50级以上还是油动的过瘾

网友B:
引用 楼主:
25:1汽油磨合,先低速,然后中速过几分钟拉一下高速
翔野飞机做工不错,
飞厌了甲醇板机,这个是准备用 ...

你好,一直用25:1磨合吗,到正常飞行再用30:1?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小松的发动机吧?除了稳定都是缺点

不错是小松发动机,出了便宜找不到优点,我的3D机只能平飞和做点简单动作,真郁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一直用25:1磨合吗,到正常飞行再用30:1?

是的,用好一点的可以40,汽油机和甲醇机不一样,多了会积碳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是小松发动机,出了便宜找不到优点,我的3D机只能平飞和做点简单动作,真郁闷

出了吧,换30cc的,26cc是鸡肋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用好一点的可以40,汽油机和甲醇机不一样,多了会积碳

好的,谢谢~期待你的飞机细节照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出了吧,换30cc的,26cc是鸡肋

正有此想法,不知有人收没有?

网友B(2015-09-28):
你好,这款10CC一直用25:1磨合,磨合多久,可以飞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这款10CC一直用25:1磨合,磨合多久,可以飞行?

至少2小时,最后记得拉一下高速,前面几个起落稍微富点油

网友:
打算入架油机玩下,RCGF10CC 配多少的油箱适合,内部布局上一下图就更好了,谢谢

网友E(2016-06-02):
楼主您好,本人之前玩汽油船,对汽油机较为了解,现在转玩固定翼,但没有玩过油机,飞行技术也很一般,现想请教几个问题:
  1.您的油门卡死是舵机的问题还是发动机问题?毕竟这太危险了
2.本人想用OS46发动机装一套50E,看到你的帖子以后,萌生了用10CC代替的想法,但身边的老手都劝我不要,说排量小难调,没线性,易熄火,请问那发动机真的是这状况吗?
3.相对OS46,您觉得那个功率更大更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您好,本人之前玩汽油船,对汽油机较为了解,现在转玩固定翼,但没有玩过油机,飞行技术也很一般, ...

油门卡死是舵机问题,我用的9克舵机,属于作死
10CC我个人觉得好调好用
50级别你如果是飞航线的话,完全可以用10CC汽油机,排放 费用都舒服得多,反正我现在只飞汽油
想飞3D的话,35CC起步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油门卡死是舵机问题,我用的9克舵机,属于作死
10CC我个人觉得好调好用
50级别你如果是飞航线的话,完 ...

您好,谢谢你的意见,我昨天去某宝看了一下这个RCGF10CC的,发现有新款,化油器不用再分开两块。我现在纠结两点,一是10CC究竟买新款还是旧款,买10CC还是15CC,    我倾向买15CC,怕10CC的稳定性和油门线性比15CC差很多,但又发现15CC体积和重量比10CC大很多,装在50级飞机会不会太大,太重
二是纠结机型,这发动机装3D好飞点,还是装京商50级FW190好飞点,我倾向飞像真,但我是菜鸟,怕技术不够,本人正在飞泡沫F3A,勉强能飞及做些基本动作。
希望能听听你的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E:
您好,谢谢你的意见,我昨天去某宝看了一下这个RCGF10CC的,发现有新款,化油器不用再分开两块。我现在纠 ...

装50级用10CC够了,发动机稳不稳定在于调试,调好了都好用
3D还是那句话,35CC起步
像真机降落技术要求高一点,场地好的话多练习,你泡木3A降顺溜了就没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装50级用10CC够了,发动机稳不稳定在于调试,调好了都好用
3D还是那句话,35CC起步
像真机降落技术要求 ...

像真机是否飞起来像某些模友说的很砖很沉但速度又很快?

网友E:
引用 楼主:
装50级用10CC够了,发动机稳不稳定在于调试,调好了都好用
3D还是那句话,35CC起步
像真机降落技术要求 ...

我是半新手,想用这10CC装你这种50E飞飞航线而已,并不是打算真正做3d动作,就是喜欢3d机舵面大,能快能慢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是半新手,想用这10CC装你这种50E飞飞航线而已,并不是打算真正做3d动作,就是喜欢3d机舵面大,能快能 ...

那就没问题,上10CC吧,以后还可以飞别的50级你要是想上15CC,我这里还一个闲置的勒

网友:
这个飞机我飞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