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让甲醇机更干净

楼主(2015-08-06):
每次飞油机弄得飞机上全是油渍,请教一下怎样才能让甲醇机更干净,多谢啦

网友:
都一样,我也是

网友A:
用洗洁精涂抹上,然后用废报纸搽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洗洁精涂抹上,然后用废报纸搽除。

网友B:
用1米左右燃气管,一头固定在消音器排气口,另一头沿机身底部固定在机尾。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1米左右燃气管,一头固定在消音器排气口,另一头沿机身底部固定在机尾。

这样油箱里压力不是太大了吗

网友:
洗洁精加抹布再加清水,机头用wd40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样油箱里压力不是太大了吗

不会。微调一下油针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微调一下油针即可。

你试过吗,我感觉这样容易淹缸呢

网友A:
排气管现状很大改变,对发动机输出功率有些影响,有没有人做过这个方面的实验?

网友:
直接买包湿纸巾,装车之前简单擦一下,回家再仔细擦擦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试过吗,我感觉这样容易淹缸呢

飞了20多年的油机,什么东西没试过,不信当我没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排气管现状很大改变,对发动机输出功率有些影响,有没有人做过这个方面的实验?

对功率的影响是必然的,现在的发动机功率富裕大了去,这点损失只要不是飞剧烈3d,可以不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功率的影响是必然的,现在的发动机功率富裕大了去,这点损失只要不是飞剧烈3d,可以不计。

又看到老师来解答新手问题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对功率的影响是必然的,现在的发动机功率富裕大了去,这点损失只要不是飞剧烈3d,可以不计。

老师我装了个120级的像真 配32CC汽油发动机 问了模友说头部需要配重 请问是不是头轻了   我个人觉得是头重了 为什么还要再头部继续配重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师我装了个120级的像真 配32CC汽油发动机 问了模友说头部需要配重 请问是不是头轻了   我个人觉得是头 ...

像真机重心在机翼前沿25%左右。

网友:
超纤毛巾打湿水,2遍就擦得干干净净,哪里要什么酒精

网友D:
我这么干,机身很干净.动力不受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这么干,机身很干净.动力不受影响.

学习了

网友:
烧荤油也脏吗?
我只试过用PAG自配的荤油,很干净。不仅干净,还把陈年的油渍都清除掉了,兼有除漆剂、清洁剂的作用。
烧素油没有别的办法,延长管是一种不得以的作法,损失动力是肯定的。管子越长,排气阻力越大,动力下降越多。

网友:
轱辘脏了

网友E:
搞个喷花的喷壶,装电酒精,飞完喷一下,手纸一搽就干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搞个喷花的喷壶,装电酒精,飞完喷一下,手纸一搽就干净了、!

酒精泵

网友:
1个抹布擦擦就干净

网友:
用1米左右燃气管,一头固定在消音器排气口,固定在机尾,我一直这么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这么干,机身很干净.动力不受影响.

我也这么干的,右边机翼下面有一条与机身方向一样的油渍带,轮子甩上去的

网友(2016-05-16):
学习了,试试看

网友:
我一直用管子接到机尾,动力没影响

网友:
甲醇发动机表面可以用无水酒精擦洗,我用洗瓶、针筒、旧牙刷来清洁表面。发动机内部清洁(特别是积碳)可以用煤油,但注意不要让煤油碰到橡胶轴承盖,不然会脆化。内部清洁比较复杂,要有一定拆装经验。

机身的溅油我觉得不用很在意,每次飞行结束用布擦擦就好了,特别洁癖的,可以考虑Hatori谐振管之类的改变排气方式。

网友(2021-08-18):
汽油机太干净了

网友F:
我的所有飞机都只是机尾有一点点油而已 用聚四氟管接下来 比硅胶管好

网友:
不要把问题 搞得那么 复杂,我 都改了 4台甲醇机了没有各位想 的 那么复杂,个个都好 飞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的所有飞机都只是机尾有一点点油而已 用聚四氟管接下来 比硅胶管好

我也这么搞的,或者发动机侧装,直接往下面喷油。

网友:
个人觉得,玩完,清洁机身,检查检查设备,是玩航模的一个乐趣,一个必备程序,哈哈!

网友:
加长排气

网友:
二冲甲长的合适增加动力

转速15000以上了  干净   烧的1:4蓖麻油

网友(2022-06-07):
1:10

网友:
加长管越短越好 越粗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