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加遥控和图传距离与稳定性

楼主(2015-08-06):
本人没有无线电方面的知识背景,大致看了一下,了解到以下方法可增加遥控图传距离与稳定性
1.平板天线
2.蘑菇头
3.简易改装遥控器,增加发射频率(淘宝上有卖)
请问哪种方法最好?谢谢!

楼主:
我用的是大疆精灵3,空旷的平原环境飞到过6000m,但一般城市里飞不超过2000m,山区峡谷还没怎么试过,想在山区峡谷增加遥控图传稳定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大疆精灵3,空旷的平原环境飞到过6000m,但一般城市里飞不超过2000m,山区峡谷还没怎么试过,想在 ...

飞了6000米?地面站?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大疆精灵3,空旷的平原环境飞到过6000m,但一般城市里飞不超过2000m,山区峡谷还没怎么试过,想在 ...

用低增益的平板(小于5DBI,最好就是3DBI)能达到你的要求。因为平板天线一般是双极化,甚至圆极化,能满足飞行器各个角度信号,甚至反射信号的极化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了6000米?地面站?

没用地面站,没有任何辅助装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低增益的平板(小于5DBI,最好就是3DBI)能达到你的要求。因为平板天线一般是双极化,甚至圆极化,能满足 ...

我不是学无线电的,只能从网上大致看看这方面的知识。初步了解平板天线是定向天线,不是全向天线。是如何能满足各个信号角度的?是不是增益越高越好,能不能推荐几款好的平板天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是学无线电的,只能从网上大致看看这方面的知识。初步了解平板天线是定向天线,不是全向天线。是如何 ...

简简单单地桨:增益越高指向性越强。如果AAT你尽可以选高增益的天线,人肉AAT超过14DB,已经无法满足指向精度要求。如果飞机上是棒子天线,飞高要水平安装,飞远要垂直安装。为了兼顾,我们才选择蘑菇天线。选择蘑菇天线后可选择的接收天线就少了,蘑菇天线的极化方式是圆极化,能配套的接收天线也必须是圆极化,所以用棒子天线(单一极化水平或者垂直)接收效果往往很差,频率越高越明显,选择平板天线是折中的选择。因为平板是双极化天线,部分本身就是圆极化。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选择优良天线
你是飞穿越还是飞什么?具体情况说下,才能给你建议

我飞固定翼,想远航,目前配的冲浪者X8载机,天九控,非凡F2,5.8G2W图传,想慢慢配置远航设备,增程设备该怎么选,尤其是天线,图传AAT该选什么,图传天线怎么配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图传天线远距离建议选用螺旋天线接收,四叶草发射;
二、控可能要加功放改装天线;
三、如果能有AA ...

遥控是用433好还是2瓦功放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大疆精灵3,空旷的平原环境飞到过6000m,但一般城市里飞不超过2000m,山区峡谷还没怎么试过,想在 ...

也夠遠了~如碰到逆風有可能飛不回來

网友:
我是天九控,准备买增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天九是2.4G,可以加功放。

功放可以飞多远,稳定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