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T-MOTOR和朗宇2206型号价格差好多。谁都用过啊?那个好?麻烦给指点下

楼主(2015-08-06):
想入学习F3P飞行,老是模拟器吊机,手痒想入点好的设备(没用过朗宇的,以前一直XXD),也不知道好再哪里?价格差的太多,求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
都买来试试...

网友A:
初期朗宇够用了 2206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初期朗宇够用了 2206妥的

价格差了1倍,如果1次投资买个好点的,力量大点的,是不是更好点?省的以后换了。个人感觉,也不知道对不对,没有用过朗宇和T-

网友:
首先要看你要飞多重的飞机,不要过早地确定电机型号。XXD没有2206这个型号,只有2204、2208、2212.。。。。。还是要看参数,使用2S还是3S电池,用多大的桨,等等。如果你的飞机很重,用朗宇2206也只能飞简单的动作吊不了机的话,就是浪费。如果飞机重控制得好,XXD2204、2208一样能吊机!当然,一分钱一分货,朗宇肯定比XXD好。不要想着一步到位,建议先用XXD吧,等到你有了对飞机重量控制有强烈要求的时候再买好电机,也许那时你要买的是朗宇2204而不是2206了。

网友:
你就买个天翼的板机就可以,电机飓风d2206或者朗宇x2206,电调20天行者,电池新手推荐3s,有经验2s就可以,不需要很暴力

网友B:
你要是能吊机了,说明舵面反应已经建立了,飞板机就需要轻量化的飞机。现在比较好的选择是9mmEPP板机和2206朗宇电机(或者飓风D2206)KV1500,室外建议3S室内2S,用8043的桨,电调12A就可以,电池3S400毫安的双天是不错的选择,2S用雷鹏的50C,毫安多少忘记了,重量比较低。说实话飞3D板机不需要多少留空时间,换电就可以,4个400毫安电池可以不间断地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是能吊机了,说明舵面反应已经建立了,飞板机就需要轻量化的飞机。现在比较好的选择是9mmEPP板机和2206 ...

谢谢楼上各位回复,另  凯法斯兄;不知道你用过COBRA无刷没有啊?我这段时间来回潜水,他们说COBRA无刷比朗宇的好?求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回复,另  凯法斯兄;不知道你用过COBRA无刷没有啊?我这段时间来回潜水,他们说COBRA无刷比 ...

没有用过哦

网友:
我一直用朗宇,,没出过啥问题,,感觉还是不错的,,够了

网友C:
朗宇足够你用了,库巴品控不行,虽然电机效率比朗宇好。

不过,我买的库巴,不同批次,色差太大,俨然一个小作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朗宇足够你用了,库巴品控不行,虽然电机效率比朗宇好。

不过,我买的库巴,不同批次,色差太大,俨然一 ...

你好,那 恒力2204 和朗宇2204那个更好点,综合起来,恒力2204好像是中空轴,轻点。但是具体效率啥的。。。。都没用过,求指点

网友:
朗宇好的为什么贵,因为用的都是井口轴承!
还有就是省电。朗宇一般的也有啊,价钱和xxd差不多。

网友:
郎宇必须的,耐炸呀,不贵啊,特别适合新手。头插地板炸都不坏,最多损失一个浆。我一个电机炸坏了30支浆,电机还好好的

网友D(2015-09-08):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回复,另  凯法斯兄;不知道你用过COBRA无刷没有啊?我这段时间来回潜水,他们说COBRA无刷比 ...

不用追求高级装备,先用大众化的装备把技术练上去。到时候也许现在你说的这些你连瞧都不瞧一眼了。我用一个郎宇2206,花牌3S 500MAH  ,好赢12A电调,一架PP板机(某锐540铣板)练会了吊机、扭力吊、蛇滚。现在换了架飞机(某锐水星),还是那套装备,你说呢?期间增加了两套装备,都没怎么用,一套是买了天翼的EPP  8mm的,配置是郎宇2206  ,中特威   12A电调  双天   400MAH   ,还有一套是买了月亮3mmD板的时候配的,郎宇2204和好赢12A。
我发现后面这两套装备一直使用率不高,因为我还在联系动作阶段,容易炸鸡,而D板我目前一次都没飞过,因为贵!!!空机都218元了。我想等技术提高了,不怎么炸鸡了再拿出来飞。至少把吊机和扭力吊练到可以在3*3平方米的空间内不炸鸡的程度。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用追求高级装备,先用大众化的装备把技术练上去。到时候也许现在你说的这些你连瞧都不瞧一眼了。我用一 ...

收天翼epp 8mm套装

网友:
引用 网友E:
收天翼epp 8mm套装

电机和电调可以出。120包邮给你,新手免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