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坑清单、行不?

楼主(2015-08-06):
计划清单:银燕2204电机
银燕12A电调
DAL 6040耐炸螺旋浆
GE260Z全碳机架(折叠) (还是280机架?)
CC3D飞控
索尼 700线 CCD摄像头
乐迪AT9控
图传及显示器(求推介)
格式3S 2200 25c电池

各位大神帮忙看看,还差点什么没有,给点意见

楼主:
不知道耐炸没有?是买套装还是自己组装好?

网友:
螺旋桨买 ATG的  很耐炸
机架不要买折叠的,
显示器买鹰眼
图传创新科就行

网友:
楼主的这套,有没有 除了控的配置和价钱啊,我也想搞套

网友:
280还是260没多大关系,都能用6吋桨,假如用到240以下级别用不了6吋桨的时候就要考虑整机重量了,毕竟4吋,5吋,6吋桨的负荷是不同的。

网友A:
新手fpv套还是暂时不要上机,我都炸坏了一套图传和摄像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手fpv套还是暂时不要上机,我都炸坏了一套图传和摄像头了

我也觉得是,先练习练习,上手后再上

网友A:
图传都炸坏了,还没看过屏飞

网友:
还有提示,摄像头去买裸板另配镜头,便宜不只一点半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传都炸坏了,还没看过屏飞

你入的是什么机架?参考一下配置

网友:
250pro 也有叫qav280   算最普及,大众化的了

网友:
我入的QAV300机架,我觉得自己组好!动力我看了一圈单买电机和电调加起来价格和TM老虎200套装价格差不多!还有桨送,我决定用老虎200套装。兄弟你也可以考虑下,比较价格上基本差不多就几块钱差不,套装算算还要便宜!